[拍摄] 峰琪行车记录仪坏了

楼主(2021-08-25):
在坛友那里买的峰琪行车记录仪坏了,指示灯亮,但没有闪,也没有wifi信号,电流有68ma,经查,是一个丝印为0644v的LDO损坏,但找不到具体型号,让维修陷入绝境,有那位高手知道的?请明示!谢谢!!

网友A:
丝印为0644v的芯片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测量一下WIFI模块的3.3V是否正常,主控芯片也是3.3V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为0644v的芯片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测量一下WIFI模块的3.3V是否正常,主控芯片也是3.3V工作的。 ...

谢谢!应该是的,3.3v的电压都有,这个应该是供电内存用的,淘宝那里也买不到,不知道型号真是头疼!

网友B:
如果是3.3V LDO,可选的型号有很多,看看pcb连线排列是否兼容以下型号:XB2204-3.3、TP2019-3.3YN5、 RS3236-3.3YF5、SSP7603P33M5R、XC6219B332MR、TPXC6219B332MR

网友:
我的买了才3个月就坏了,内存卡不能存储,APP提示内存卡错误,换了多张都是如此,自认吃亏,从此再也不买垃圾货

楼主:
这个得看你运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3.3V LDO,可选的型号有很多,看看pcb连线排列是否兼容以下型号:XB2204-3.3、TP2019-3.3YN5、 RS323 ...

这个应该是开关型的,有电感,和反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开关型的,有电感,和反馈的

同步降压型DCDC,支持12V输入,封装是SOT23-5,可选型号也不少,根据关键字搜一下吧。实在不行可以用一个降压模块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降压型DCDC,支持12V输入,封装是SOT23-5,可选型号也不少,根据关键字搜一下吧。实在不行可以用一个 ...

问题是不知道它输出的电压是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步降压型DCDC,支持12V输入,封装是SOT23-5,可选型号也不少,根据关键字搜一下吧。实在不行可以用一个 ...

找不到脚对脚,那就替代,非常棒的方法

楼主:
已经搞定了,买了个RT8059试机正常,但电压1.5v,按原来电路的阻值计算,应该是1.2的,现在好是好了,就怕电压不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买了个RT8059试机正常,但电压1.5v,按原来电路的阻值计算,应该是1.2的,现在好是好了,就怕 ...

请教内存IC的电压是不是这个?

楼主(2021-10-07):
引用 楼主:
请教内存IC的电压是不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我查一下,应该是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