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X折腾』带USB3.0接口的主板改了个前置3.0端口

楼主(2021-08-25):
『X折腾』带USB3.0接口的主板改了个前置3.0端口
用手机硬盘颗粒做了几个3.0的U盘,但是电脑主机只有后面有3.0接口,用着极其不爽,于是乎。。。

某宝10元左右包邮,线不长,但够用

取下原CD窗口的面板

打孔打磨

初看还是略高大上的

装回,还是很高大上

于是,原前置面板被弃之,获得USB3.0前置口两个~~

网友:
手艺不错,赞一个

网友:
那么古老的机箱,3.0接口都已经很旧的东西了,都不给你配置。

网友A:
原装位拆下来,原装2.0口子拆掉,把3.0口子裁小胶布捆一圈后放到2.0口子上,板子上穿两个洞扎带捆住,接下来就是热熔胶不要钱的涂上去,完成!!!
我的电脑就是这么弄得!!!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手,争取自己也试试

网友B:
这么古老的机箱,该换一下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但我的机子还只支持2.0的不过加了块转接卡上3.0

网友C:
lz该换机箱了,一百块钱左右就能买到有3.0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位拆下来,原装2.0口子拆掉,把3.0口子裁小胶布捆一圈后放到2.0口子上,板子上穿两个洞扎带捆住,接下 ...

真要弄也是用AB胶哥俩好,用热熔胶在CPU喝显卡以及主板电源本身的温度上,还是会融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古老的机箱,该换一下了。

之前朋友给了我一个联想的启明还是启发的机箱,那结实的。。
这款还是近期的机箱,很一般。。
电脑主板才2代,无所谓的,轻便就好。
因为是自己的个人财产,到时不干了还要带回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该换机箱了,一百块钱左右就能买到有3.0接口的

又不是不能用。。看图吧大神,还有人连钱都没花,对比我这种扣扣搜搜的,算好的了。

网友:
20年前偶也做了个前置USB口,只不过是2.0的

网友D:
是我也会保留2.0接口,虽然说3.0向下兼容2.0,但是有的东西插3.0就是用不了,只能插2.0就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要弄也是用AB胶哥俩好,用热熔胶在CPU喝显卡以及主板电源本身的温度上,还是会融化掉。 ...

不会的,USB口会进风,我的用了快三年,没有任何问题和晃动!!!

网友:
好手艺,pm购买链接

网友:
有没有从PCIE上接3.0板到前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我也会保留2.0接口,虽然说3.0向下兼容2.0,但是有的东西插3.0就是用不了,只能插2.0就正常。 ...

罗技G1鼠标插USB3.0不识别,连红光灯都不亮。

网友:
我是直接购入英菲克3.0四口hub从屁股后面引到侧边黏在钢板上,挺好使的

网友:
工艺不错,面板也做得很好,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个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