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花屏、不充电的ipad检测,工具白准备了

楼主(2021-08-25):
这是去年的事,翻到照片就顺便发了
妹妹家的ipad,说经常花屏、充不起电,让偶看看能不能搞定
ipad没拆机和维修经验,只能试试

好像是ipad mini

背面

型号啥的

不充电,猜测是充电口的问题

好像是有点磨损,还有些絮状物也清理掉

先插电看看
有电流!!!

但开机显示“不在充电”,这个不懂

等充电电流显著减小后,断开充电线,显示充满100%
而且屏幕也没有花屏!!!,难道是怕偶拆?

白白准备了几样小工具

还有必须的电吹风

看来问题不大,不用花时间折腾了
遇到过几个问题ipad,这个要花屏,还有的wifi会莫名其妙丢失,看来故障率也不低
退回去之后,到今年也没听说出问题,怪哉!!!

如果真有花屏问题,是不是啥芯片虚焊了?

网友:
害怕破处啊

网友A:
a1489是iPad mini 2 ,这个花屏是通病,我的也是,花屏后关屏再开屏有时就正常了,但用着用着又会花了,网上查过只能换屏,所以前段时间二手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1489是iPad mini 2 ,这个花屏是通病,我的也是,花屏后关屏再开屏有时就正常了,但用着用着又会花了,网上 ...

出的时候实话实说还是不提?

网友C:
我的也是mini2,目前一切正常,结果我哥的同款就死得很惨,也花屏了,凑合能用

网友:
搭车收个ipad mini2

网友:
不在充电是用的非原装芯片的数据线,破解的芯片就会这样

网友:
关机充电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充电的标志

网友:
这机器固件都比较旧了,没啥用处了,很多软件都不能用了

网友:
:lol:MINI2花屏门,换屏幕才能解决,电吹风加热显示很多就正常,温度低马上又出现故障。

网友:
我还刚捡了个1474

楼主:
主要是对胶粘大屏的没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的时候实话实说还是不提?

告诉他说有时会有这个问题,当面测试了半个小时,没有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489是iPad mini 2 ,这个花屏是通病,我的也是,花屏后关屏再开屏有时就正常了,但用着用着又会花了,网上 ...

原来是通病,那就是设计或材料问题了

网友:
这个现在很有性价比

网友:
这种应该是不定时出现的,可能温度什么的都有影响

网友:
元首这是要往专业手机维修上发展啊~

网友:
不拆开破处不是元首的做事风格了。

网友:
居然不破处,一圈3m就可以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mini2,目前一切正常,结果我哥的同款就死得很惨,也花屏了,凑合能用 ...

这么容易坏呀,水果应该召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