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TH58TET1UDKBAEG TRAN ADJ错误

楼主(2021-08-25):
拆了个东芝的1T盘,搞出来四颗TH58TET1UDKBAEG,SM2258XT_SNK1Y_PKGS0110A_FWS0115A这个工具能认,但是报tran adj错误。试用EnBypassTranADJ=1也没法弄出选项来,没招了,哪位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
少土狗跳线,找到土狗位焊上土狗跳线就好了

网友:
FLASH CLOCK 选100MHZ试试

网友:
左下角Flash Clock选100Mhz

楼主:
成功了,过程很诡异。土狗跳上,175Mhz是卡Tran ADJ的,改为100就可以过,但是卡Reset Drive,断电重新插上找不到盘。把tog跳开再插上,找到盘了,而且是正常开卡成功的状态,可以分区跑圈,一切正常。我是272转接152上的测试架。

楼主:
对了,哪位大佬有这个颗粒的2258H的固件么,58XT的大波浪感觉很不好。

楼主:
开卡成功了,过程很诡异。我是272转接152上的测试架。tog不跳直接报adj,跳上改为100Mhz可以过,但是卡Reset Drive,断电重新拔插不认盘。但是,跳开tog后,再插上认盘了,而且是开卡成功的状态,容量也对,而且可以正常分区跑圈。

网友(2022-07-22):
TH58TET1UDKBAEG 这个颗粒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