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理想闪彩印王RISO X7200~世界上最快的喷墨打印机拆解、维修!

楼主(2021-08-25):
据说理想闪彩印王是世界上打印速度最快的喷墨打印机,新机价格高达四五十万。本次维修的这款型号为:X7200,故障现象为:系统错误,故障原因就是墨水管路堵塞引起的,所以需要拆机用汽油清洗管路。

开机提示这个故障代码S35-2075-2,反复重启N次都不得,只能拆机维修了。

拆机中。。。。

四色墨水,这款机器使用的墨水跟普通打印机使用的不一样,是使用油墨的,单支墨水要三百多块钱。

进纸跟出纸托盘。

机器内部的各种电路板。

图片到此结束,由于我只是在旁边学习,观看地,不是我本人维修的,所以图片可能不太详细,请各位见谅!

网友:
好复杂的机子

网友:
会不会是用了劣质的油墨造成的?
喷墨打印机耗材很重要

网友:
像是原来彩扩店用的?

网友A:
这么贵的打印机是打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贵的打印机是打什么用的?

打印机,自然是用来打印度的啊。。。。这个是高速打印

网友:
厉害了,打印机也搞到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贵的打印机是打什么用的?

一般是外面的彩印店使用的,帮忙出小册子还有铜版纸印刷那些。我还在彩印店看到过一个3*2米的巨大彩印机

网友:
又是日本货!

网友:
长见识了,理论上油墨机是不应该堵的(除非进灰尘或者异物了),堵管道和喷头的都是颜料墨

网友:
电源模块厉害,线束厉害

网友:
牛批了。。。价格厉害。。。

网友:
这机器这么复杂的?A3尺寸的吗?

网友:
40万多,赚太多了,

网友:
大卸八块了~

网友:
前所未有的复杂做工,又是机电一体化的强强融合了。

网友:
这个是速印机吧,要制版的那种。喷墨的话不能用油墨吧

网友:
四五十万的打印机偶没见过,更别说摸了

网友:
外面的私人店不会要吧,这是所谓的国产品牌吧,跟奔图差不多的道道吧,国企采购的吗,工程机富士施乐 佳能等多

网友:
这怎么小型机是喷墨的结构比激光的简单,到了大型机反而成了喷墨的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