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解决银灿IS903经常掉盘问题

楼主(2021-08-25):
出现不断闪灯看不到盘符、插10次认5次、插机箱3.0口不认盘加个hub就能认的奇葩问题,就把如图c18、c26、c29、c33换成更大的电容,L1换更大的绕线电感。
破胜利万用表坏了没有测量原先的是多少,在坏笔记本主板拆些个头比u盘大的原件就行,容量大了无所谓的

网友A:
903掉盘好像通常都是电流不足的问题。

网友:
碰到同样问题
反正就是 各种掉盘,然后电感已经买回来了,没折腾,因为有帖子说了,换了大电感,一样掉

不过楼主这个思路估计是对的,电容问题不容忽视
有空折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3掉盘好像通常都是电流不足的问题。

有的是温度过高,触发断电保护啥的

网友:
改太大了也会有问题的哦,适当一下就好

网友:
论坛这个IS903要复杂好多,偶尔也会掉盘。改天把那三个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903追求极速,高温易掉盘,其实100M左右的速度就可以满足你所有的U盘需求了,对,我说的就是3267

网友:
为啥我的903不掉盘,用了快3年了

网友:
前几天量产了一个256G的903U盘,勾了cache就掉盘,不勾就不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