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一加20W充电头DASH DC0504B1GB,拆了不会修系列

楼主(2021-08-25):
一加5的原装充电头,拿给老婆oppo充电,用一段时间后坏了,USB这端没输出。

不知道能不能修。先大力出奇迹不能拔出来,只能锯开看看,发现这用管剪更容易破开。而且主要是没锯末要打扫。

配合大力钳和螺丝刀,一拔一捅就出来了。

不小心摸到散热片下面两个铝电容,瞬间清醒。拆之前有上电,没放电处理,起码证明这里是有高压的。

继续拆,发现AF72这里有烧黄痕迹,百度之,没弄明白是什么。。。

继续拆,两块板都分开了,没发现其它烧的地方,这USB防尘做的倒是不错。

这铝电容让我很迷惑,6.3V?这能电到人?没弄明白。也不知道怎么修,太多元件,都不想一个个测,主要是不懂的芯片有很多,也不想浪费时间。拆了不会修系列,只能收获元件了。

网友A:
我看桌上的钳子,就知道楼主是小白一枚,可以确定不会修系列

网友:
我也在用这种大钳子,最近也烧了个充电头,表面看 保险、 两个并联1R6 烧了,输入的 桥堆 表面正常,其实有一侧击穿。

网友:
有高压比没高压难修

网友:
做工真心不错

网友B:
这是一加3t的充电器,我有一个,5V4A,只能用原装充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桌上的钳子,就知道楼主是小白一枚,可以确定不会修系列

一看我名字就能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加3t的充电器,我有一个,5V4A,只能用原装充电线

我这个是一加5官网买的,充电头是原装的,数据线只能用红色的 ,用别的不能快充,可能和3T也差不多。

网友:
我的一加3的充电头还是好的,一模一样的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