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求助能工巧匠,这个塑料盖有什么办法补救呢?

楼主(2021-08-25):
无线麦摔在地上就这样外盖破损了。原本想去掉外盖直接灌水晶软胶进去,可是因为是流动物质,会把里面得耳机孔都堵塞了就放弃了。现在唯一想到得就是用透明胶带纸贴上去了。
在这里请问大家有什么好得其他建议补救一下吗?(碎片四分五裂找不到了)

网友:
用透明塑料板(或亚克力板)按照原尺寸做一块,再打印外壳的logo等字符后粘在外面,完工。

网友:
找片够大的亚力克 叠乌龟就好

网友:
1:3D打印一个
2:亚克力做一块
3:PCB做一块
4:把碎片拼起来用胶先粘好再装
5:把软胶打在面板上,然后把原麦倒扣过来等胶干
6:
7:
8:
9:
10:

网友:
贴一个小猪佩奇遮挡一下。完事儿

网友:
五金店,建材店找材料

网友:
钢化膜贴下

网友:
就亚克力裁一块,透明探索版

网友:
用手机贴膜板剪成需要的尺寸,放入卡槽,用胶粘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