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灯亮按开机键风扇不转,是哪里坏了(己修好)

楼主(2021-08-25):
昨天早上公司的一台电脑。进入桌面后又反复重启。我拆下来以后,把内存条擦了一下,cpu加硅脂,到处清了一下灰,然后把电源拆开看有没有电容鼓起来,这个没发现问题。以为这样就好了(以前都是这样处理)

然后装回去以后就按开机键两个风扇都不转了,重换了一个电源也是这样。用镊子短路开机键也不行。难道主板坏了吗?

20210829更新
查了不良资料,看了不少视频,量了各路电压都正常,最后量主板开机绿线对地无阻值,查资料得知是连结IO芯片的63脚的,量一下果然断了。现在用飞线连接,完美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A:
cmos电池装了没?断电,按开机键,完全释放残余电荷,短接cmos跳线,装好电池,再试试。另外,还需要查一下reset按钮是否正常,最好拔掉机箱按键连线,直接短接主板上的ps插针试试

网友:
先按楼上说的做。然后换单条内存换两个插槽分别试试。CPU取出来擦拭接触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电池装了没?断电,按开机键,完全释放残余电荷,短接cmos跳线,装好电池,再试试。另外,还需要查一下 ...

电池有电的,也放电试过,cpu都换过。都不行。我拿另外一个主板试过。,即使不插内存条,只要cpu和主板,风扇就能转。

网友B:
哈哈哈 磐石的有些主板要装电池的  有时候电池电压低就会不启动 换个新电池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电池装了没?断电,按开机键,完全释放残余电荷,短接cmos跳线,装好电池,再试试。另外,还需要查一下 ...

复位按键线拨掉了,直接短路主板power插针也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 磐石的有些主板要装电池的  有时候电池电压低就会不启动 换个新电池就好 ...

华硕的H61我试过,不装电池有可以开机,只是时间不对。

网友A:
你把主板电源插头都拔掉,重复清除cmos的步骤,此时可拆了电池并短接电池座正负极,重新拔插内存,完了恢复cmos跳线在正常位置,不插主板前面板排线,上电池,插上电源排线,注意cpu供电的插头,方向别错了,虽然有防呆设计,但也不排除大力出奇迹的可能。  还不行的话,50包邮有人抢着要

网友:
h61,得有十年历史了,部分主板的寿命到了。

网友C:
使用环境不行啊,螺丝都生锈了。
修电脑,我的习惯是每次只动一样,不行再换下一个。尽量缩小目标范围,而不是扩大。
从故障现象看,第一步重插、清理内存是对的,先不要动其他,更不要到处清灰。很多旧电脑平时用着都正常,一扫灰就坏,很常见的!
内存先单条测试,通过了再加第二条,插槽也分别试一下。
其他请参考8楼,应该是位有经验的朋友。

网友D:
这个事故告诉我们,单位的东西坏了直接报修,不要自己搞,不然说不清楚了。

原来能启动,现在彻底不亮了。是不是你搞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主板电源插头都拔掉,重复清除cmos的步骤,此时可拆了电池并短接电池座正负极,重新拔插内存,完了恢复 ...

按你的方法试了下,还是开机无任何反应,估计主板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环境不行啊,螺丝都生锈了。
修电脑,我的习惯是每次只动一样,不行再换下一个。尽量缩小目标范围,而 ...

另外一块同型号坏的无显示主板,我试过不装电池,不插内存条,只插cpu也可以把风扇搞转的,所以估计是主板坏了,还好不是开店搞维修的,要不然真的要陪别人一个好主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事故告诉我们,单位的东西坏了直接报修,不要自己搞,不然说不清楚了。

原来能启动,现在彻底不亮了。 ...

确实是把问题搞大了,不过还好,公司的坏了也就坏了,对本人没什么损失!本来想练一下手的,结果.......

网友:
估计十有八九是主板挂了,换主板吧

网友:
主板牺牲了,让它安息吧。

网友:
主板检测到自己有问题,然后为了防止损失扩大,干脆不让上电了

网友E:
我觉得八成是主板的问题,公司的电脑,那就问问看有没有一样的主板备件,换上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八成是主板的问题,公司的电脑,那就问问看有没有一样的主板备件,换上去试试看。 ...

是的,确定是主板坏了,现在在网上找相关的视频教程看,看能不能自己修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