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NAS可以实现那些功能呢

楼主(2021-08-25):
         我看现在很多玩数码的人配置了NAS。我也曾经用一台老台式机开启文件共享。但是我发现通过文件共享查看照片的话并不是很流畅,图像翻页的时候会有两秒钟的延迟,我感觉这内网怎么还赶不上百度图片了呢??哈哈哈
          不知道NAS除了备份文件以外,可否实现拓展电脑空间的作用,把软件安装进去。
         NAS听说群辉这些的是专用的文件系统,接在windos上是看不见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要做的话,大家说是用群辉还是windos呢,用什么样的硬件来做会比价好呢

网友:
可以将nas扩展为电脑的硬盘,电脑用iscsi功能。在管理工具里面,设置iSCSI发起程序。此功能需要nas支持

网友:
windos....

NAS重点是扩展存储和管理,其实跟个人服务器没啥特别的区别

除了常见的smb\ftp还可以提供更多协议,比如webdev管理文档、个人网盘

另外可玩性很多,比如自己搭个博客、图床、git、云平台

群辉这种属于成品,省得去鼓捣,都是现成的。
如果自己攥则要考虑功耗、盘位、造型、噪音,还得自己构筑
系统和配套组件。

系统Linux、windows都好。
推荐Linux的原因是定制化更好,而且本体资源占用低、稳定,
现在流行容器化,各个组件可以直接下构筑好的,并相互隔离,
崩了或更换更方便。

windows优点是简单,不用纠结那么多配置

网友:
nas主要可以挂外网,有客户端可以做同步备份

网友:
NAS,专用数据存储服务器,现在家庭各种数字资料,照片、视频、文件都保存在不同的存储介质上,如果介质坏了,存储在上面的东西还是有点心疼的。
我很早搞了一个群辉的双盘位NAS,插两个2T的红盘,设置为RAID1,两个硬盘互为镜像,坏了一个还有一个,加上一个带usb控制的UPS供NAS用,停电时NAS可以自动安全关机,来电自动开机,放壁挂机柜中,设置共享,音乐、视频、文件都放上面,音乐播放器、视频播放器都可以通过局域网上在NAS上读数据,照片自动备份,平时也就是如此用了,其它功能,尤其是作为下载服务,不可能用的,这种磨损硬盘的行为校对是要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