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不同万用表的差(常)模抑制比NMRR

楼主(2021-08-25):
前一贴演示了不当的改晶振对差模抑制比的影响。这一贴演示不同型号万用表之间的差异。这个测试不能作为表抗干扰能力的准确情况,只是一定的非抑制频率干扰情况下的参考。测试过程中直流偏置有漂移
信号为3+5sin(2πft)。f=25Hz,DC=3v, AC=3.5v
优利德vc337 2.960-3.001v 0.041v -38.6dB
福禄克101 2.821-3.141 0.32v -20.8dB
优利德136b+ 2.361-3.591 1.23v -9.1dB
日置4282 2.9768-2.9822 0.0054v -56.2dB还真是又快又稳
福禄克115 2.888-3.063 0.175v -26dB模拟条跳动提示差模干扰存在
PNG vc105 2.955v -∞dB 纹丝不动 模拟条也不动 这块表的采样过程还要进一步分析
日置4222 3.047-3.084 0.037v -39.5dB模拟条跳动明显提示差模干扰存在
福禄克12 3.068-3.087 0.019v -45.3dB

网友A:
哈哈  还是看不懂,以后有机会再学习吧!基础太弱了!反正我对换晶振也没兴趣!
还有个问题,这种信号测出来跳不好吗? 这样不是才能反应信号的真实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还是看不懂,以后有机会再学习吧!基础太弱了!反正我对换晶振也没兴趣!
还有个问题,这种信号测出 ...

这个事情要这么看
一个是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表的抑制够不够,我们的环境中最严重的就是50Hz市电干扰,这个是绝对要抑制的。
一个是信号本身的波动,dcv是测量其平均值,但由于采样周期的限制,比如用7106来看,0.4s的一个测量周期里只有0.1s是对信号采样,这个窗口可能和干扰的波动产生差拍,表现为尾数的跳动。如果频率正好是10Hz的整数倍就像前一种情况一样被平均掉,看不到差拍。对于未知的叠加有波动的信号应该用示波器来看,如果一定要用万用表,可以用dcv看直流分量,acv看交流分量。dcv产生差拍读数跳动时应取平均值。
还有一种情况是叠加的单个脉冲,如果处于信号采样窗口之外就会被忽略了,如果在窗口内并且脉冲强度足够那么可能引起跳变。不会被滤除。

总的来说要根据需要选择设备。
比如指针表有的阻尼大有的阻尼小,数字表也是一样,工业场合干扰大,0660的就更适合,实验室要快速响应,136+就更适合。平时玩差别不大,你想想自己这么多表不是也没觉得哪块难用得无法容忍么
给出不同的测试是帮助大家选择适合自己的需求,而不是说哪块好哪块差,可以说我列出来的表没有不好的,只有更适合的。136+才几十元却让我和不少同事把福禄克扔在一边,甚至我肯花精力去改造它,它的抗干扰性能是积分表的代表,基本上积分表未经额外数据处理的话基本都是这个性能,比如7106,7107。Δ-∑的转换器由于噪声整形特性,对低频噪声有更好的抑制,0660是低端的代表,有人觉得有点慢,但它的抗干扰比价格高得多的电工表还还强。同样结构的FS98o24,福禄克调教得很平衡,比较这两个芯片我估计自己可不一定有把握调教得这么好。看4282调教得怎么样?可以说是真正发挥了芯片的性能。甚至我那块为了情怀买回来的png105,自从买回来就没打算用过扔在一边,却展现了令人震惊的抗干扰能力。一个产品的设计有从芯片到表厂从硬件到软件很多开发人员的智慧。奉劝那些随随便便就想改别人设计的朋友,先掂量一下自己是否理解了别人为什么这么设计,不要一不小心狗尾续貂
对于高频噪声,随着频率升高对结果的影响都会明显减小,无论积分还是Δ-∑跳动幅度都会明显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还是看不懂,以后有机会再学习吧!基础太弱了!反正我对换晶振也没兴趣!
还有个问题,这种信号测出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2748&page=1&extra=&mobile=2#pid10508643
这样能理解吗?

网友B:
优利德的不行啊,跳动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利德的不行啊,跳动太快了

这个跳不代表好不好或行不行。要把我写的看全了,不要误读。未经额外数据处理的积分表都是这样。
这代表的是测量系统的时间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