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卤灯触发器”?

楼主(2021-08-25):
看图~请大佬科普一下原理?

网友A:
群魔乱舞的图纸

网友:
配合镇流器,产生2500V左右的高压。

网友:
就是一个小型高压发生器,产生瞬间高压点亮金卤灯

网友:
图画的不错嘿嘿,反正都是真空高压灯,点亮的秘密就两条,灯管施加交流高压,然后加个更高的电压来触发,

网友B:
金卤灯是升高压启辉的,你的线路图是不是要补充一下,左侧有个灯管,右侧输入,是不是少了个大升压变压器?你这个是触发器吧,图的下边加条线,BC有灯管,BA接升压器,1.2K,2.2K分压给继电器用,300欧并成了150欧姆10W,75欧的泄压,2个电容通交流,J的吸合不影响,JC线圈升压启辉,然后J失电,触电断开,电容维系工作。思路仅供参考。

网友:
类似日光灯电子起辉器,传统起辉器靠跳泡,电子起辉器变成了一个延时电路,靠继电器接通断开模拟老式跳泡的工作方式。

网友:
这个结构特别一点,继电器替代了以往常用的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魔乱舞的图纸

不好意思,图中右下角那个小图字母标错了,正确的是BC对换一下的,就是下是C右是B。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卤灯是升高压启辉的,你的线路图是不是要补充一下,左侧有个灯管,右侧输入,是不是少了个大升压变压器? ...

又进一步测了一下元件,那个ptc3脚电阻(270N/20~应该是20欧/270V吧?)的R5=2.7k,R4=无穷大;拆下打开內部发现其中一片ptc有点破碎,并且2片阻值分别是2k和500欧,再装回壳子测R4是2k,R5是500欧,说明这个热敏电阻已经坏了。最后综合画了图,可能方便看清这个启动器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