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卖药机改评书机增加电池及读卡器

楼主(2021-08-25):
首先在此感谢moontree大神的帖子指导
[影音] 药商免费送的专用评书机增加选曲功能并加以完善
[音响] 欧米伽叁老年评书机拆机(杰里篇)附目录加密TF卡PC端文件提取方法
前几天收拾房间,发现姥爷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领取的买药机。因为本人从事电脑行业,就有了灵感要将其改为评书机。
然后在网上找到此处宝地,找到了moontree大神的两篇帖子,通过两篇帖子的学习。再加上自己的专研,终于改造成功。闲话少说上正菜。
我姥爷领取的两款买药机如下:

拆机,黄色款为内置TF卡,卡容量120M。红色款为内置U盘,U盘容量120M。全部将其格式化,拷入MP3音频文件。试验播放没有问题。断电后可以记忆。
然后更换手里闲置的4G容量TF卡及U盘,均可运行。
经过试验发现连续短按三下(播放/暂停)按钮可以跳到下一曲。长按(播放/暂停)按钮可以初始化播放。
然后准备前期工具,及通过万能的采购平台购买各种配件。(注意:万能平台是真的便宜,不是打广告,优惠后几毛钱,记得领包包。)
工具如下:
热熔枪小烙铁壁纸刀多功能螺丝刀
准备的材料:
闲置的5V/1A,接口5.5mm电源。正好有坏的交换机,拆卸下电源接口。也可以用其他5V/1A的电源板及电源代替。

也可以用TP4056锂电池充电板代替。但是使用此电源板就必须使用3.7V的锂电池或者3.7V的18650锂电池。
我是先改的5V电源然后又改的锂电池。如果想直接用5V电源就简单了。直接改将5V电源接口连接到评书机电池仓上就可以了。但是注意的是使用的时候不要电池和电源同时使用。只能使用一个。避免并联导致电池爆炸。
5V端口连接
某宝购买的18650电池及电池盒(1.26大洋),然后手动切割了电池仓,
原电池仓我保留了1对端子。为了可以安3.7V14500锂电池做预留。
某宝采办的TP4056电源板(0.3大洋一个),测试没有电池的情况下设备是无法启动的。
TP4056电源板焊接方法:IN+,IN-连接5V电源端子。(5V电源端子中段为负极,前段为正极,如果接反是没有效果的,调换一下就可以了。)B+,B-为电池的正负极。OUT+.OUT-为负载及设备的正负极。(设备为5V直流电供电,正负极必须接对。不能反向)
焊接好各部件。用热熔枪固定,扣盖,上螺丝,通电,完美播放。搞定!
红色评书机改造电路部分同上:
拆开后发现存储介质为U盘。本人现更换了一个闲置4G的。完美播放。 改造后
然后想到此款买药机有USB母口接口,那是不是可以利用闲置的USB数据线及小型TF卡读卡器加一个外置读卡接口呢。说干就干。找来USB数据线。在某宝平台采购TF卡读卡器(0.7大洋)

用万用表测量出USB数据线线序,依次焊接到改装的TF卡USB端接口触点上。然后将其固定到外壳上。(正常线序从左到右为黑,白,绿,红。可是我用的是废弃键盘的USB数据线,线序为白、绿、黑、红)。

最后上电,播放,工作正常。因为TP4056电源板少发了一个。此款我就没有改造电源部分。已经准备了闲置的3.7V锂电池。同时采购了2P对插连接线。等东西到了在改造使用锂电池供电模式。。论坛的朋友要是材料有限就不用改造锂电池功能。直接改造5V电源就可以了。这样比较简单。
到此历时2个星期,反复改造的卖药机改评书机顺利完工。
注意:U盘或者TF卡拷贝评书类音频的话要按照顺序一个一个拷贝。不然设备是按照拷贝顺序播放音频文件。并不是按照文件名称播放的。如果不这么拷贝,评书的播放是乱序的。一定要一个一个拷贝。

网友A:
读卡器是怎么做到0.7买到的, 批量买的嘛? 不是单个包邮吧

网友B:
楼主,一个个拷贝MP3不要累死?
网上有下载  MP3排序软件,可以自动修改拷贝次序,达到顺序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卡器是怎么做到0.7买到的, 批量买的嘛? 不是单个包邮吧

某宝的红包。特别版的和正常版的都有。耐心发现。耐心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个个拷贝MP3不要累死?
网上有下载  MP3排序软件,可以自动修改拷贝次序,达到顺序播放。 ...

好的。我去找找。之前没留意过。谢谢!

网友C:
原文中:注意:U盘或者TF卡拷贝评书类音频的话要按照顺序一个一个拷贝。不然设备是按照拷贝顺序播放音频文件。并不是按照文件名称播放的。如果不这么拷贝,评书的播放是乱序的。一定要一个一个拷贝。
这里提醒一下,不用一个一个,全选之后,往U盘里拖的时候,一定要点第一个文件往里拖,系统就会从第一个文件开始,依次考入。一般我们不注意这个,都是随便点住一个文件就往里拖,那么顺序就从点的这个文件开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某宝的红包。特别版的和正常版的都有。耐心发现。耐心寻找。

好的多谢了
果然有红包,一直用电脑网页买的,原来客户端福利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多谢了
果然有红包,一直用电脑网页买的,原来客户端福利这么多

某宝手机版,很方便。每天都有红包。买些小东西很划算。都是几毛钱或者几分钱。当然重要的东西还是要在正规渠道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文中:注意:U盘或者TF卡拷贝评书类音频的话要按照顺序一个一个拷贝。不然设备是按照拷贝顺序播放音频文 ...

感谢,身为一个计算机从业人员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真是浅薄了

网友D(2021-11-29):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黄色的机器用什么样的螺丝刀拆开?

楼主(2022-01-04):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黄色的机器用什么样的螺丝刀拆开?

梅花螺丝刀

网友:
我觉得,这种东西,拿来玩玩还可以,真要用,不如用闲置的手机当播放器更好。
手机,什么东西不能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