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32支付宝盒改蓝牙音箱,可切歌,调音量,附程序

楼主(2021-08-25):
拆机贴可以看这个:https://zhuanlan.zhihu.com/p/39634765

ESP32支付宝盒完美爆改蓝牙音箱,支持按钮控制切歌,音量,暂停。

支付宝盒:

理论上来说,另一款低配没有屏幕的宝盒也可以改,不过我没有那个机器无法验证(复制坛友的图):

1. 首先直接上蓝牙音箱代码(基于Arduino,VSCode打开即可):
https://gitee.com/zhuhai-esp/Pla ... -Arduino-BT-Speaker

2. 然后直接得到效果如视频:
https://www.douyin.com/video/6998293318316608809

3. 看下内部结构:

再看下板子:

4. 介绍一下实现思路:
ESP32有很多开源实现蓝牙音箱的项目,我是用了这个:
https://github.com/pschatzmann/ESP32-A2DP

主要代码:
#include "BluetoothA2DPSink.h"

BluetoothA2DPSink a2dp_sink;

void setup() {
    i2s_pin_config_t my_pin_config = {
        .bck_io_num = 26,
        .ws_io_num = 25,
        .data_out_num = 22,
        .data_in_num = I2S_PIN_NO_CHANGE
    };
    a2dp_sink.set_pin_config(my_pin_config);
    a2dp_sink.start("MyMusic");
}

void loop() {
}

注意:i2s_pin_config 这个结构体需要根据音频输出的实际硬件引脚来做配置,
也就是指定I2S实际输出引脚,其他的不用怎么修改

5. OTA配置
这个是题外话,因为支付宝盒下载程序不太方便,需要手动短接P0口,
所以玩Arduino的话主要使用OTA来下载程序吧:
这个也很简单:
void setup() {
  ArduinoOTA.begin();
}

void loop() {
  ArduinoOTA.handle();
}

6. 给几个按钮赋予事件,用于调节音量,切歌等,效果在视频中有的:
void inline setupButtonEvents() {
  // reset
  buttons[0].attachClick([] {
    payAudioDisable();
    ESP.restart();
  });
  // up
  buttons[1].attachClick([] { a2dp_sink.next(); });
  buttons[1].attachDoubleClick([] {
    if (volume < 120) {
      setVolume(volume + 10);
    }
  });
  // down
  buttons[2].attachClick([] { a2dp_sink.previous(); });
  buttons[2].attachDoubleClick([] {
    if (volume > 10) {
      setVolume(volume - 10);
    }
  });
  buttons[3].attachClick([] {
    if (isPause) {
      a2dp_sink.play();
    } else {
      a2dp_sink.pause();
    }
    isPause = !isPause;
  });
}

再贴一次完整代码:https://gitee.com/zhuhai-esp/PlatformIO-ESP32-PayBoxA2

这次废物又可以完美利用了
支付宝盒其他玩法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5728-1-1.html

补充内容 (2023-9-13 13:54):
https://github.com/zhuhai-esp/PayBoxA2-ESP32-Clock

楼主:
看视频效果吧,按理来说ESP32方案的都可以这样改:
https://www.douyin.com/video/6998293318316608809

网友A:
这个是免费领的那个吗?

网友A:
这个空中升级不错哦

esp32都可以这样吗?需要原来的程序支持吗?

这个可以展开说一下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免费领的那个吗?

是的,我的好像是用券十多块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空中升级不错哦

esp32都可以这样吗?需要原来的程序支持吗?

ESP32 用Arduino都可以OTA,只要连接上WiFi,再调用ArduinoOTA就可以了
https://www.jianshu.com/p/90e9f8b23965

网友B:
再加个摄像头更好玩,监控,识物,识脸,识车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个摄像头更好玩,监控,识物,识脸,识车牌。。。

可以啊,多加一块ESP32cam,wifi连接

网友:
能免费领是真不错

网友:
实在是没分了,但是依旧顶帖。好评。

网友C:
另一款机器不行,另一款里面是MTK6261主芯片。

网友D:
这个怎么领取 有地址吗?

网友D:
要是能支持USB 输入 完全可以直接改其它用途了

网友E:
 可ESP32的开发板也就是10多块啊

当然了 这个壳子还能干点别的。。。而且还有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一款机器不行,另一款里面是MTK6261主芯片。

这款估计可以,也是是esp3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领取 有地址吗?

现在没有活动了,某宝上直接买好像要1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ESP32的开发板也就是10多块啊

当然了 这个壳子还能干点别的。。。而且还有个电池 ...

主要就是为了外围部件:屏幕,按键,DAC,功放,喇叭这些,
外设价值比芯片高,不然光有最小系统的话没有多少可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能支持USB 输入 完全可以直接改其它用途了

USB转串口也是可以连接的,也可以烧程序,只是我用OTA,不需要USB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转串口也是可以连接的,也可以烧程序,只是我用OTA,不需要USB了

我的意思是识别USB输入设备 比如键盘 之类的 把它那个USB接口不仅仅是给手机充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