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美纹纸惹的祸!拆修进水损坏的12路调音台(RETER EPM12)

楼主(2021-08-25):
去年维修的某个单位会议室用的设备。当时工人在房顶做防水,结果中途下雨,造成雨水漏到会议室的音响设备上,功放和调音台都坏了,单位领导让工人赔或者修好。我的朋友是修家电的,功放问题不大,清洗一下就好了,我朋友自己修的。后来,调音台,我朋友让我帮修修。

这还是有机柜的情况下,不然更惨,上边的无线话筒接收器已经挡不一部分水了

看着水渍好像没多少,可能已经被别人擦过了

先拆机观察一下

供电是开关电源

拆旋钮和插口固定螺丝是个大工程,太多了

有几个地方水渍很明显

特别是48V幻象电源这里。应该是漏水后期通电造成的,估计在“电解水”,电压越高越惨,哈哈

有一个电位器也不行了

大概清洗了一下,然后就通电试机

发现运放4558的8脚供电居然是负压,百思不得骑姐

后期分析,估计是正电源没有加进来

这个电容有点异常

“未婚先孕”

换了电容还是不行,后来检查线路短路,飞了一根线过来就好了

试机后,发现还是不行,电路板左右两块不能同时通电,同时通电,电压就异常

大家注意推子线面都垫着一个美纹纸

左右两侧的电路板只要不同时插排线就能通电工作。但这也没解决全部问题

进过了很久的排查,最后发现了问题。看到了吗?美纹纸惹祸了,在这里起到保湿的作用了

过孔烂断了

用导线连接

总结:电路板有两处开路故障,还有电位器和腐蚀的地方进行了清理。 爆电容的原因应该是正极开路后,电容上出现负压造成的。

网友A:
真的想不出调音台在会议室能干什么,其实一个简单地前级加后级就行

网友:
好复杂呀,大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想不出调音台在会议室能干什么,其实一个简单地前级加后级就行

多个话筒以及设备切换、声音混音、润色等功能,普通前级功能不够。

网友:
那么复杂的东西都是简单的开关电源供电了。

网友B:
这个复杂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复杂的过程

最后推子下面的断点真的不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想不出调音台在会议室能干什么,其实一个简单地前级加后级就行

不投入,咋能有产出

网友C:
美纹纸表示不背这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纹纸表示不背这锅

奇葩的是,过孔正好在推子下面,检查时也不好找

网友:
进水电器,是不好修,修前没插电还好点,插过电的,麻烦多了。

网友:
进水调音台,一般都会有隐患,如果单位用,建议换新,如果自己玩,就无所谓了。

网友: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国手出手果然不凡啊哈哈哈哈

持久保湿持久水润,

进水还通电,纯粹找麻烦,3V的空调遥控就自己把自己的正电所有连接的过孔全给啃了,何况12V和48V电源呢

这帖子好得很,

网友:
垫美纹纸是什么个意思,绝缘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真的想不出调音台在会议室能干什么,其实一个简单地前级加后级就行

等你用会议室就懂了,这边要接话筒,那边要接笔记本,还有各种无线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想不出调音台在会议室能干什么,其实一个简单地前级加后级就行

有这设备就是好,什时候LD一高兴请队武工团过来会前会后帮忙热闹一番!

网友:
这大工程啊,一通修下来朋友钱可不少给。

网友:
第一次见调音台内部,公司也有一个但是不敢轻易拆

网友: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你用会议室就懂了,这边要接话筒,那边要接笔记本,还有各种无线设备 ...

就算全部接话筒,有的领导天生大嗓门,而有的领导喜欢歪着头发言偏不爱正对话筒你要咋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