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聚合物电池并联后加保护板还是加保护板后并联

楼主(2021-08-25):
有论坛积分商城买的聚合物电池。
最近做了个备用充电宝,用了两块2016年产的同型号5000mAH电池,我给2个电池分别加了保护板,然后再并联到拆机充电宝主板上。这样有什么问题么?
充电转4灯后测充电宝主板上的电池电压是4.12V,达不到4.2V。
有个PD口可以用,USB口就不好使。
给苹果手机充电,充电宝主板上4灯没二分钟就显示3灯,给充不到1/3电就转2灯,充一半多就转1灯了,用手机估测容量都没有2000mAH。
给这个充电宝充电的时候,分别测两个电池的电压,不完全一致,发热的电池比不发热的电池低了0.03V左右。这个电压不同有什么影响么,还是要并联后再接保护板更好。
给手机充电的时候,一块电池略微发热,另一款不发热。

网友:
都是并联后加保护板的.
但并联的每个都不能有自放电...特性要一致
可以选在同样电压的时候并联

网友:
一般是并联后加保护板,但你这情况根本就不需要保护板,充电宝主板本来就有充放电管理功能

网友:
并联对一致性没有要求,但不能用太差的电池

网友(2025-02-20):
发热量大的电芯肯定是不好的

网友:
两个电芯不一致,就分开加保护板。你这个有一个电池发热说明电池不好了,分开加是正确的,不然两节很快都没电。你也可以两种情况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