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路由器性能稳定性的好方法

楼主(2021-08-25):
好方法就是增加简配的电源输入口给它加固态电容。
我有一部K2,一天偶尔会笔记本断网,一次,路由器灯和光猫灯都是正常的。
系统日志上老毛子显示是没有断网的,但笔记本上偶尔会断网一次。
闲着无聊就拆开来,以前加过散热,但似乎不顶用,这次给他电源口缺少的三个电容给他补焊了几颗固态。
现在路由器用手机上网,5G信号目前还没有什么断网!心理作用,好像手机浏览网页刷屏的话更快了很流畅。

网友A: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并不是心里作用,,,而是实实在在的提升,,,高频电路对于ESR的要求很高,,,普通的电解电容还有mlcc电容使用久了之后,,会由于电容老化导致的ESR增大,,致使滤波能力下降而无法正常使用,,,而且电容品质对于射频电路的影响很大,,,因为这个影响是电源纹波,,纹波大了,,芯片的误码率可能会增大,,造成速率下降与接受发射质量降低

网友:
普通的电解电容在100khz的频率下,,容量会降低非常多,,甚至是毫无容量,,,DCDC芯片的开关频率普遍在100Khz以上,,所选用的电解电容应该是高频电解电容,,但这只是延缓的老化时间罢了

网友:
路由器稳定两大因素,电源质量,散热降温。

网友:
以我自己的经历 我有一个K2P断流严重 花280买了个K3用 后来根据手电论坛的帖子换了一些松下电容 不断流了 就刷了个高恪的AP固件在二楼当AP用

网友:
l路由内部还有DCDC,加入口能有多大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并不是心里作用,,,而是实实在在的提升,,,高频电路对于ESR的要求很高,, ...

mlcc也会老化?

网友:
质量差的一样会

网友:
用电池供电,分别测下跳ping

网友B:
路由器电源输入端还需要自己加电容,只能说明原机设计太垃圾,输入电容本身ESL/ESR太高,供电芯片的动态响应差,换个路由得了

网友:
我路由器交换机猫一年到头通电都不会断网啊~

网友:
自打我注册mydigit以来,k2改路由电容变成隔三差五哪来讨论的主题,这种主题贴我看了不下20个以上,当然也包括恩山.
个人觉得楼主发帖前search一下为好,同内容主题帖子重复率太高了.

楼主:
事实证明电源接入口加了几个固态没有用处,其他的没有换是电解电容。目前表现的还是偶尔会,一天当中有一次一分钟内会断网,但路由器是亮灯的,难道这是k2痛病断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实证明电源接入口加了几个固态没有用处,其他的没有换是电解电容。目前表现的还是偶尔会,一天当中有一次 ...

其实简单的验证策略是直接更好更好的适配器,因为你其实并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导致的 ,如果有效果就再增强下。我一个k3c换12v5a,k2pb1用原装的,都没发现有什么毛病 。而且有一点很关键的是末端滤波电容(2端电压和芯片一样)才是核心,直接提升这块是有一定效果的。

网友:
提高性能稳定性的最好方法是换个高级货... 真不是抬杠...

网友:
我的爱路由用了五年,开始断流,下载超不过1m,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哇~哈~哈~哈!轮到我出场了
路由——这个东西,只要不是专业的,硬件原因掉线那是必须的。
==
家庭用户要想有一个稳定网络环境,那么请看完下面的内容:
1-光猫必须关闭一切无关紧要的东西,其中包括无线wifi、U盘在线下载等等,光猫的唯一作用就是读取上网信号。
2-增加一台网络服务器,也有人称之为软路由,双千兆配置二手配件起步价790元(包括:双千兆网卡、8口千兆交换机、i3cpu、4g内存、h61主板、机箱电源、散热器,待机功耗37瓦左右)
3-根据用户量另外购买一台无线wifi,不用这台机的路由功能,直接连接到服务器上。(如果你用了,那么无线掉线那也会是家常便饭,当然也要注意wifi的有效距离和穿墙能力,我一台裴讯,穿2副墙壁会掉线,但7楼到1楼地面正常上网,楼下等小孩上车的时间看视频都行)
实测效果:原始环境,挂机网游发现经常掉线,通知电信客服换端口,故障依旧,换光猫也不行,我挂的程序没有自动登录,每次掉线再登录那是很烦人的。
按上面3点改进后,掉线就不存在了,而且可以在控制台查看日记,上面很明白的记录有各类事件的具体时间,包括断网时间。
本人提供这类上网服务器,感兴趣的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电源输入端还需要自己加电容,只能说明原机设计太垃圾,输入电容本身ESL/ESR太高,供电芯片的动态响 ...

翻车讯在K2上用的假固态就是最差最便宜的电解电容,高频ESR极烂,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换电容的。我的K2在连续服3年多后也开始不稳定了,估计也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实证明电源接入口加了几个固态没有用处,其他的没有换是电解电容。目前表现的还是偶尔会,一天当中有一次 ...

有可能是里面其他电容没换掉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固件问题。我之前也断流,在编译固件的时候换了驱动,信号下降了一些,但是不断流了。
后来服役了三年多,开始wifi连不上了,估计电容不行了

网友:
啊?换什么型号的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