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搞到了一个魔百盒M101,虽然都是hi3798,但是华为的进步很明显。

楼主(2021-08-25):
搞到了一个魔百盒M101,虽然都是hi3798,但是华为的进步很明显。

很老的一个型号,m101。

听说刷机要对应wifi芯片,s9083c。

散热片差点就要接触到电容了。

这是去年搞的M301,发现区别还是蛮大的。
虽然都是海思3798,发现他们的制程和工艺都不一样了。

新出的cpu,在面积上比老款小太多。
难怪美国慌了,要制裁华为。
听说麒麟9000秒了高通888。

这个是1.4cm边长1.96cm2

老款是2.4cm边长。5.76cm2

新款301的wifi支持5g,老款只支持2.4g。
但是我的这个301被官方屏蔽了wifi,只能用有线收看。

老款101谁有刷机包,发一个来玩玩。
============================
刷机包分享,适合s9083wifi版。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K2yHWP4MFnE5eo83JYigg
提取码: puhk

网友:
都是在玩啊

网友A:
先有华为后有天,麒麟9000秒神仙

网友B:
两个芯片封装形式不同

网友:
yy高兴就好。

网友C:
移动魔百盒M301H用户路过了。

网友:
芯片小了,里面集成的晶体管多了,功能更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芯片封装形式不同

这个是制程优势,封装差异没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有华为后有天,麒麟9000秒神仙

很奇怪国内某些sb思想,那么酸出国去嘛,loser而已

网友D:
一个机顶盒芯片换了个封装而已,有啥可吹的。原先的LQFP换成了BGA,,晶圆面积很小,只有几个平方毫米。。这种芯片的引脚顺序很有讲究,,因为考虑生产成本,产品都用的双层PCB,,所有引脚都是对外直连,不需要交错和过孔,,内存频率也跑的低,数据线甚至不需要等长。总之,,是高度节约成本的设计。

还有就是机顶盒的芯片,,国内很多家都在做,性能也差不了多少,,菊花的机顶盒芯片也没啥出彩的地方,,运营商不同批次用不同芯片,,保证不回被芯片制约。。

先有华为后有天,麒麟9000秒神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机顶盒芯片换了个封装而已,有啥可吹的。原先的LQFP换成了BGA,,晶圆面积很小,只有几个平方毫米。。 ...

感觉不是封装那么简单,在制程上应该有进步。
比如以前用40纳米,现在用28纳米工艺,那么他们的面积必然会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魔百盒M301H用户路过了。

你的301刷机了吗?我的被屏蔽了wifi,现在用ttl线刷入的腾讯视频,不想把自带的iptv干掉,因为自带的iptv看电视换台很快。就是没wifi不太好移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不是封装那么简单,在制程上应该有进步。
比如以前用40纳米,现在用28纳米工艺,那么他们的面积必然 ...

成熟芯片不会轻易换工艺,换工艺带来的成本和风险是厂家不愿意面对的,,除非芯片本身有严重的设计缺陷,才会在重新设计的时候顺便换工艺,,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去换。。。
换工艺的流程和重新设计差不了多少。

目前已知的量产后换工艺的芯片,只听说过PS3的处理器,,目的是为了降低功耗。

芯片换工艺,不是PCB重新布线。

芯片的生产是严格按照IC代工企业的工艺指导书去操作的,一个芯片内部几十上百层的结构,不同制程的工艺指导完全不一样,工艺更换等于是所有的设计都要重新来过。。而且一次流片的费用也要上百万,,不是想当然的说换就换。

相比之下,换个封装的成本相对于重新流片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芯片封装体虽然那么大,实际晶圆大小只有几个或者十几个平方毫米。塑封体远比晶圆大的多。

当然,部分芯片的晶圆只比塑封体小一点,比如闪存

网友:
华为悦盒啊,给人的感觉好像很廉价。但是画质,好像还可以。

楼主:
看看这家伙的发热量如何

网友:
这样的棒棒,不看也罢。。。
芯片换封装而已,上面已经有人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E:
虽然我没用过华为的产品,,但非常好奇为什么那么多人黑他??华为垮了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网友:
qfp本身就比bga的要大的,同样芯片也是bga芯片要小,制程同一芯片一般不会改,如果plcc的更大
而且plcc也可以到133M

网友:
我们现在用的STM32, 同一个型号,都有LQFP 封装,和BGA 封装,平常到不得了的事情。

先有华为后有天,麒麟9000秒神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虽然我没用过华为的产品,,但非常好奇为什么那么多人黑他??华为垮了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

华为不受待见的原因有几个:1、水军多,2、机器低配高价,高配天价,同等价钱的手机,华为配置比小米和oppo低很多,3、华为的芯片比同期的高通差一点,4、华为机顶盒芯片的确不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