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一台不开机的三星19寸显示器

楼主(2021-08-25):
      以前就职的电脑城差人送来一台不开机的三星19寸正屏液晶显示器,故障是开机指示灯蓝色,屏幕不显示。报价之后,开始拆机,由于显示器基本上都是没有螺丝,所以很轻松的打开外壳,凭感觉直奔主板和电源板,拆开电源板一看,果然是5v供电有问题。成功更换两个电容后,完美修复,手工。

拆开的样子,这是背面

感觉当年的三星显示器就是卖了个牌子,做工一般般

这是主板和电源板

拆下的主板和电源板

主板型号,芯片是三星自己的主控芯片

这是高压板

这是电源部分

高压变压器

电源板背面

不知道这批三星显示器为什么没有用自家的显示屏

这是维修完工,准备安装外壳

看看我的台灯,自家做的,粗狂,符合西北人的性格

这是把手机支架和吸顶灯完美结合的产物

修好的显示器。

网友:
三星940,我用的就是,当年不便宜,通病,电源板低压电容怀孕!换了可再战几年。LCD的

网友A:
刚好我家的22寸三星显示器坏了,开机全白。我拆开了,跟你这个19寸的差不多,也是1块电源板+1块接口板。请教一下可能是什么问题?

几个月前接口板坏过1次,我换了1块二手的,用了几个月,会不会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家的22寸三星显示器坏了,开机全白。我拆开了,跟你这个19寸的差不多,也是1块电源板+1块接口板。请 ...

还是拿到专业的地方去修吧,你问不出什么原因的,而且人家也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家的22寸三星显示器坏了,开机全白。我拆开了,跟你这个19寸的差不多,也是1块电源板+1块接口板。请 ...

白屏是驱动板有问题,要换驱动板

网友B:
我的显示器开机指示灯不亮,换过电源板了还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显示器开机指示灯不亮,换过电源板了还是一样的结果。

那就是主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主板了,,

驱动板故障也能造成这个原因?反正屏幕确定没问题

网友:
我觉得没螺丝的机壳最难拆,不知是不是我没找到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故障也能造成这个原因?反正屏幕确定没问题

电源只提供电压给指示灯,,,至于指示灯亮不亮,,亮什么颜色,,完全由主板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只提供电压给指示灯,,,至于指示灯亮不亮,,亮什么颜色,,完全由主板控制 ...

好吧,先扔着吧。等有时间了在修

网友:
以前有台优派的老显示器,也是换了几个电容,结果收我一百元!
三年后又坏了,这次我不修了,直接买新的,大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