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偿求维修k2p,自己换了5颗电容后发现无线不稳定了

楼主(2021-08-25):
有偿求维修k2p,自己无聊更换了5颗电容,换完之后发现无线不稳定了,测量电流发现这里电压不稳,求教怎么维修或者寄修。

网友A:
电容耐压小了吧。比如16V换成10V,应该是16V换成25V。1000UF换成1200左右的。也比太大了。不是专业的请大神斧正。再有电容换质量好的。

网友:
应该是电容容量小了

网友:
接着换就行了,往大换,多试几个,有些电容质量不好

网友:
我是照着手电论坛一个帖子推荐的电容买的 都是三洋的和松下的 换上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耐压小了吧。比如16V换成10V,应该是16V换成25V。1000UF换成1200左右的。也比太大了。不是专业的请大神 ...

按着原来的电压伏数买的,现在师傅说是图上的u12坏了,让我v买一个,但是我不知道买什么,他也没具体说

网友:
楼主的电容X宝买的吧重新找个信得过的卖家再换吧

网友:
换回原来的试试看电压稳不稳

网友:
呵,老是想电容的问题,感觉99%不是电容的问题,电容一般没什么问题的,估计是无线芯片的问题多,可能有虚焊,所以才这样

网友(2023-03-08):
和电容无关的别的地方坏了,扔了吧,没修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