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充电宝无法充电

楼主(2021-08-25):
给充电宝充电无反应,拆下电池线,输出电压0.7v,板子上一个电容快速升温到烫手

楼主:
就是它,烫手的厉害,替换掉它能修复吗,求助老师们

网友:
这个是保险丝

楼主:
啊,是个贴片电容吧

网友:
看不清丝印,好像是r?如果是r,充电宝用那么大的封装,要么就是检流电阻,要么就还真的是个保险。

网友:
不是标注了FB1吗  就是当做跳线/保险 用的电感

楼主:
感谢,那这个发烫是不是不正常,可以直接短接它吗

楼主:
把fb1拆掉了,接电后两端电压4.9v,蓝灯闪烁,b+b-两端电压0.7v。我这水平整不好,还是扔一边吃灰吧,感谢楼上老师的指导,好歹知道了fb是贴片电感

楼主:
焊下fb1后,两端电压4.9v,b+b-0.7v,没啥用,我这水平整不好了,扔一旁吃灰了,感谢楼上老师的知道,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