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追求极致,打造接触电阻最低的点焊笔

楼主(2021-08-25):
玩点焊机1年多了,做过好几种点焊笔,也买过一对紫铜+夹头的点焊笔,总感觉焊笔与焊针接触电阻偏大,能量损耗都在接头上了,故花血本做了一对纯紫铜点焊笔。

焊笔采用外径10mm,壁厚1mm的紫铜管,换算成平方数为28平,和25平的线配套,不浪费,头子使用10mm的紫铜棒车制,钻孔,公差+0.03(估计,反正需用钳子才能将焊针插进去),保证接触紧密,用1030测量的接触电阻为0.07mΩ,我的1030表笔短接会有0.04的底数,不知是否需要减去。

这是我以前做的一体式点焊笔,接触电阻就大多了,可能是接头太多了。但用这个焊笔16管3713,33cm25平焊线焊接0.3纯镍妥妥的,就是会出现正负极焊点不一致的问题。

这种黄铜夹头是便宜点焊笔的首选,换针方便,不用加工,但接触电阻几乎接近3000f的内阻,另外还没算夹头与铜管的接触电阻,这种焊笔焊0.3的纯镍就困难多了。

楼主:
紫铜这玩意太软、太粘,只能小进刀,车一个头子花了半小时。

网友A:
不懂就问,何不直接焊??用一个喷枪,买点焊料就行了吧

网友B:
我用的12V的汽车启动电源,随它浪费,最多就是点个几十次后整条线有点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12V的汽车启动电源,随它浪费,最多就是点个几十次后整条线有点发热 ...

咱和你不是一头的,你那只能点0.15的镀镍,俺是电容党,一直想试试电容点焊的极限。

网友C:
紫铜最大的问题是消耗,除非你能搞成像自动铅笔一样自动送铜芯的笔
正因为耐用性是必须考虑的,所以才会选择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紫铜最大的问题是消耗,除非你能搞成像自动铅笔一样自动送铜芯的笔
正因为耐用性是必须考虑的,所以才会选 ...

焊针还是用的氧化铝铜的,杆是全紫铜的。

网友:
值得折腾,点的越厚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何不直接焊??用一个喷枪,买点焊料就行了吧

我试过,焊接的接触电阻会变大,不如压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焊接的接触电阻会变大,不如压接的。

我是说铜焊,而不是用焊锡
直接铜焊铜

网友D:
不用纯银的,又怎么能算是“极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铜焊,而不是用焊锡
直接铜焊铜

铜焊我也试过,也会增大,铜焊料不是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纯银的,又怎么能算是“极致”了?

紫铜和纯银的导电率差距非常小,银是0.016,铜是0.017。

网友:
引用 楼主:
紫铜和纯银的导电率差距非常小,银是0.016,铜是0.017。

那就还是有差别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咱和你不是一头的,你那只能点0.15的镀镍,俺是电容党,一直想试试电容点焊的极限。 ...

业余条件下加电容比降电阻省事

网友:
我是用内热式电烙铁头做的

网友(2021-11-20):
看样是铆接比较合适自己动手操作了吧?

网友:
我这么做的,太辛苦了

网友E:
我有个想法,可不可以用铱金火花塞的头做焊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想法,可不可以用铱金火花塞的头做焊针?

好思路,但是火花塞的杆是黄铜的,所谓的铱金仅头上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