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路由CPU焊盘怎么清理拖平?

楼主(2021-08-26):
MT7621 CPU的焊盘,因为之前试过两次了,拆下原CPU 清理CPU焊盘  我是放点助焊剂 然后烙铁刀头拖,然后用吸锡线 拖也拖不干净,然后我放点焊锡(原厂的焊盘焊点高,我以为放点熔点低的焊锡会能拖平的)没想到焊锡在焊盘变成一大块,很多点都连在一起了,吸锡线怎么拖也没用,这样就搞废了焊盘,放焊锡这个步骤我是不是做错了?居然变一大块连一起了焊台电烙铁温度也扭到最高了啊,为啥刀头拖不平呢,吸锡线也拖不干净,是我买的吸锡线太垃圾了?请问有经验的能否说下CPU的焊盘怎么清理平啊,

网友A:
吸锡线太次  好的吸锡线可以吧手机尾插的过板焊盘吸的干干净净  我都能拖出铜的本色出来你信不

网友B:
温度350就行了 温度太高会导致烙铁头氧化太快不粘锡    要是黄花还能将就   15块那种就别想了   最起码也要936    T12不能用那种什么616什么迷你控制板的  只有一个指示灯那种不行 回温速度太差   温度低了化不开 调高点就烙铁头发黑 而且还容易掉焊盘

松香要够  不然浸润效果不好(无法发挥表面张力)流动性不好  板子上面清理不能用吸锡带   只有烙铁拖一下然后把烙铁头上面的焊锡磕掉  用卫生纸擦掉也行 但是卫生纸擦会导致擦的太干净导致再次拖不粘锡    散热太好的板子建议用辅助保温/加温  比如风枪辅助在边上吹 别离太近

网友C:
用好的焊油,500克够用很多年了
好的烙铁,可控温的T12头子,温度不用太高
好的吸锡带
多年教学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350就行了 温度太高会导致烙铁头氧化太快不粘锡    要是黄花还能将就   15块那种就别想了   最起码也要 ...

不用吸锡线?就单单用烙铁拖平?为什么我看抖音快手上面发那些修手机视频都是用吸锡线拖的很平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吸锡线?就单单用烙铁拖平?为什么我看抖音快手上面发那些修手机视频都是用吸锡线拖的很平的呢, ...

看花容易绣花难。
我看视频里别人给主板换IO,三下两下就搞定了,我拖了好久,针脚太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好的焊油,500克够用很多年了
好的烙铁,可控温的T12头子,温度不用太高
好的吸锡带

我买的是这种,这种不算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好的焊油,500克够用很多年了
好的烙铁,可控温的T12头子,温度不用太高
好的吸锡带

吸锡线有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350就行了 温度太高会导致烙铁头氧化太快不粘锡    要是黄花还能将就   15块那种就别想了   最起码也要 ...

我用的是这个,还不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锡线太次  好的吸锡线可以吧手机尾插的过板焊盘吸的干干净净  我都能拖出铜的本色出来你信不 ...

有没有吸锡线推荐

网友:
感觉是铬铁的原因多,936估计不好用,试一下用T12或者高频203之类的,吸锡线用GOOT正品的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吸锡线推荐

gootwick cp2015就行

网友D:
温度高点,助焊剂好点,电线都行

网友E:
其实就是板子太大,回温太快。你缺少的是一个预热台。

网友:
我拖得一般干净,当然跟机器镀锡比不了,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低,要加点低温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度高点,助焊剂好点,电线都行

温度高点?楼上却说温度不能太高,到底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就是板子太大,回温太快。你缺少的是一个预热台。

回温是什么?那就是说我的电烙铁太差呗?

网友C:
温度太高了,正常260-280度就能拖了,涂少量焊油,放上吸锡带,刀头略用力下压,焊油浸入吸锡带,融化挥发时就把锡吸附到吸锡带的铜丝上了,实在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太高了,正常260-280度就能拖了,涂少量焊油,放上吸锡带,刀头略用力下压,焊油浸入吸锡带,融化挥发 ...

我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操作啊,不明白为什么我的焊盘的点很多都不平 凸出的,难道是我的焊台太辣鸡了?看下我楼上回帖的图片

网友:
换一个白光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