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刷驱动电机不能正反转 但灯可以亮 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1-08-26):
前几天买了配件 买回来好好的 装上也能用 今天拧了几个螺丝 就只能一个方向转动  播到另外一端 不转但灯可以亮 是什么原因啊 有大神知道吗  换了个开关好像还是不行

不知道为什么  只亮灯

网友:
拍卖有风险,谨慎

网友:
不会修就别玩打黑

楼主:
不会答就别留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答就别留言

玩不起啊!

网友A:
就你这种态度 还指望坛友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2021-09-25):
引用 网友A:
就你这种态度 还指望坛友帮你解决问题?

我回复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