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直流变频风扇转不动有异响,拆,居然是电机轴承坏了

楼主(2021-08-26):
有个美的风扇,直流变频的,最近有点异响,低档位转不动,拆了一看,居然是电机的轴承坏了,转动阻力很大,报废吧。
.
电机:

.
坏掉的轴承:

.
报废算了。

顺便看看控制主板和电源板。

补充内容 (2021-9-8 08:47):
更正,是交流电机。

网友A:
这个电动机的问题是美的还有荣事达的通病,坏了好几个了,另外,没事千万别往里面点油,否则毛毡会膨胀,阻力反而增大,感觉设计的很不耐用,成消耗品了

网友:
质量还是不错啊, 可以修修嘛

网友:
这个是交流变频,,因为是交流电机

网友:
轴承电机十年八年的保修找售后或者买个拉马淘个轴承妥妥又三年

网友:
换轴承比换电机要省的多

网友:
是啊,看着像交流电机。
如果是变频的话。看这个控制板好像不具备变频功能。第1次见这种风扇。大神给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动机的问题是美的还有荣事达的通病,坏了好几个了,另外,没事千万别往里面点油,否则毛毡会膨胀,阻 ...

兄嘚,这是滚珠轴承啊。还不如含油轴承耐高温呢,准是铝线电机发热大给烤干了。

网友:
我还以为双滚珠轴承会更耐用些,之前我给机械按键落地风扇换了一个原装电机要四十多元。

网友:
铝线机/发热大

网友:
同款三年了没事呢,换个轴承也简单,拆都拆了为什么不换个轴承

网友:
居然是滚动轴承,居然坏的是受力小的后轴承!

网友:
不换轴承就浪费了,成本也不高了。

网友:
喷点4WD就好了,何必更换!!!

网友:
电路板做工很好,轴承上X宝上买两个换就可以啦

网友:
美的,劣质的标志,捡到钱也不要买。

网友:
淘宝上买个相同规格的轴承换掉就可以了,1块多钱包邮好像

网友:
几块钱换个轴承再说。。

网友:
换个轴承复活了,看看是不是608Z,2元一个,买两个还包邮妥妥的。

网友:
美的还可以啊,我有个手按机械键的用了10来年还在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