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SM2258H+TA7AG55AWV(东芝BICS4白片)开卡求助

楼主(2021-08-26):
前阵子从海鲜市场淘了一块坏的炫龙笔记本拆机硬盘,PS3111+东芝白片。

查询ID得知,是东芝BICS4颗粒,于是打算上2258H。

板子是从英睿达BX300里拆下来的,原来是四贴NW813。

颗粒ID对应开卡工具里的OT24。

目前遇到问题,开卡不通过,试过2258H的S0717B版本,卡pretest,T0712版本,在pretest过程中直接闪退。
后来经过翼浪群内大佬的远程帮助,发现2258XT工具也无法正常开卡。

有没有坛友玩过TA7AG55AWV这个颗粒,请教一下能否在58H上开卡成功,缓外速度怎么样。(实在不行打算贴2263XT试试)
另外,英睿达BX300上的2258H这块板子,土狗跳线是R23吗?还有CE跳线分布暂不清楚。
请大佬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2258H没贴过这个,但是可以参考2263XT思路
在2263XT上这个是要1.2V电压开的
公版的2263XT默认是1.8V电压,也开不出
或许你可以试试改一下1.2V电压

网友B:
一开始应该只上一个颗粒测试,先确保固件和板子整体没问题

1、用58XT的工具来开卡思路是没错的,东芝的BiCS4

2、同样的ID,最后两位不同,实际是有差异的。SMI对东芝系列的颗粒支持较弱

3、VccQ电压只是决定了颗粒跑到了什么频率(工作模式)。这个颗粒1.8和1.2都能跑,推荐跑1.2

板子建议用DIY板,有跳线比较明显,一些零售的板子不一定适用换颗粒

网友:
东芝的bics 系列58xt开不了正常,2258h支持度反而比58xt好,这货是1ce1die,先试试看自动容量能开出来多大

网友C:
土狗颗粒先上土狗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土狗颗粒先上土狗跳线

已经跳了R23,但是不确定是不是toogle: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8H没贴过这个,但是可以参考2263XT思路
在2263XT上这个是要1.2V电压开的
公版的2263XT默认是1.8V电压, ...

谢谢小飞机大佬,不过这板子跳线不明,小白不会改。
原贴是NW813,也许电压在1.8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应该只上一个颗粒测试,先确保固件和板子整体没问题

1、用58XT的工具来开卡思路是没错的,东芝的BiC ...

确实,用这个板子给自己添麻烦了
颗粒ID,应该和8T24对应,TOS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应该只上一个颗粒测试,先确保固件和板子整体没问题

1、用58XT的工具来开卡思路是没错的,东芝的BiC ...

同ID最后两位不同,可能确实在开卡小参上有差异吧。试过用8T24的参数开,也是卡在pretest,然后主控发烫

网友D:
土狗是R22,谁跟你说是R23的
不要遇到SMI的板就认为是R23
只要你把土狗上了,用0717的参数一试,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土狗是R22,谁跟你说是R23的
不要遇到SMI的板就认为是R23
只要你把土狗上了,用0717的参数一试,就差不多了 ...

多谢,
我就是不知道这个板子的土狗位置,只能先跳R23试试了

网友E:
你是不是傻 原来的PS3111能直接开啊  2258H和2258XT的固件对BICS4的8T24这个支持不好 固件不完善  土狗可能是R23或者R22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傻 原来的PS3111能直接开啊  2258H和2258XT的固件对BICS4的8T24这个支持不好 固件不完善  土 ...

是能开啊,:lol:PS3111随便开,但是缓外只有50m/s

网友:
63xt能开,512的时候120g缓存,超出部分最低30m/s,平均写入速度300出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是不是傻 原来的PS3111能直接开啊  2258H和2258XT的固件对BICS4的8T24这个支持不好 固件不完善  土 ...

这片在3111开出来是全盘slc,缓外十分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片在3111开出来是全盘slc,缓外十分难看

贴2263XT感觉缓外可以哈哈。
PS3111贴BICS3,BICS4,缓外都掉速
而且这是4贴满16CE,对双通道的PS3111是累赘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2263XT感觉缓外可以哈哈。
PS3111贴BICS3,BICS4,缓外都掉速
而且这是4贴满16CE,对双通道的P ...

同样512,平均比B16好,最低速度也比B16低,B16平均295m/s,最低速度接近100m,B4能到30m

网友G:
首先,小飞机大佬说的有理,这货要用1.2V开,你确定你的58板子要有1.2(大部分板子可以鼓捣出来)
第二,B4颗粒在2258HAB上面要动手术,需要加挂一个10K电阻,即使硬改好了根据我朋友的反馈大概率还是能开不能跑老化,否则随机掉盘
第三,B4颗粒建议使用2258H AD 2259H之类的,不过好像59并没有多少可用固件
综上建议你暂时战略性放弃58/59 还是暂时上63或者3111之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小飞机大佬说的有理,这货要用1.2V开,你确定你的58板子要有1.2(大部分板子可以鼓捣出来)
第二,B4 ...

多谢大佬的建议

楼主:
解决了,R22跳上之后,正常开卡,频率DDR400,缓外450m/s不掉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