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1 OMV系统默认用户名密码进不去,安装问题?

楼主(2021-08-26):
先装了Armbian 5.9 ,随后安装了OMV,安装omv时候并没有出来设置账号密码的界面,用的是这个命令
wget -O -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OpenMediaVault-Plugin-Developers/installScript/master/install | sudo bash
显示最后提示需要重启就重启了,重启后默认的就进不去。
我以为安装不全,重新用了apt install openmediavault ,显示是最新版本了,但是默认的账号密码进不去系统状态如下图

这个是我安装的方法不对?

网友A:
蝶变系统用户名:ROOT,密码:NULL,admin那个是OMV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蝶变系统用户名:ROOT,密码:NULL,admin那个是OMV系统的。

好的,晚上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晚上回去试试

试了下继续提示说用户名或者密码错误,再查查,搞不定就只能重装了

网友:
omv-initsystem 进行初始化

网友:
你都用root进终端了,直接命令改admin密码就可以,root帐户可以改所有帐户密码,包括admin,admin只是用于网页登陆的帐户

网友:
就和改普通debian用户密码一样,直接命令行passwd admin,然后输入两次新密码就改好了

网友:
前阵子手滑N1从Debian10升级到11用不了omv,提示只支持10,这是更新了?

网友:
这个登陆界面不像是omv的登陆界面呀
这是omv

楼主:
又刷成电视盒子了,过几天刷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