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骑过变速自行车!

楼主(2021-08-26):
买了一辆旧车,摸索着调变速器,看到变速器上的小链轮跟飞轮不在同一直线上面,感觉不太正常!
请问网友,需要调整么?

网友:
不跳齿就不需要,强迫症就找教程照着调整,网上有视频的

网友:
这个程度正常的,尽量所有挡位骑起来都不响就行了.

网友:
如果不跳不响都没关系了, 要自己会调也可以弄直一点。

网友:
尾勾变形了,整平或换。

网友:
就一变速器而已,没毛病别管它。

网友:
从图上看尾勾稍有变形,如果变速能正常变就无需理会。变速调整前通常是先把档位放在最小的飞轮上,看变速器的小链轮和飞轮最小的飞轮片是否同一条线。

网友:
没啥问题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

网友:
摔过把根部弄变形了,最小到最大齿,不响就不管,整形一定注意,这个件是铝合金,容易弄断!

网友:
正常啊,这东西很少在一条直线上的啊

网友:
这山地车肯定是向右边倒过,后拨变速器尾勾变形

网友:
上面的是飞轮,下面的是导轮,只有靠最左侧,或者最右侧需要直线。其余的不影响变速就没事,不过好的变速容易调节且变速精准!

网友(2021-09-26):
正常,没有异响,换挡正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