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安卓手机电池检测软件哪个比较准确

楼主(2021-08-26):
想下载一个安卓手机电池检测软件不知道哪个软件比较准确。之前一部旧手机电量在百分之三十的状态下运行中卡住了重启没有成功直接黑屏死机也冲不了电没有任何反应,后来放了一天尝试充电居然又可以了只是开始充电显示是百分之零最后还是正常冲上电了,看来使用旧电池尽量保持电量在百分之四十以上比较好些。

网友A:
可以进手机的监测模式看看电压,如果差的厉害的话还是换一个吧
前俩天母上大人告我手机不能看抖音,没看一会就关机,吐槽买的啥破手机,每天要说好几次
昨天40买的原装电池到了,让同事帮忙拆机换上,完美复活,目测待机良好,又是美好的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进手机的监测模式看看电压,如果差的厉害的话还是换一个吧
前俩天母上大人告我手机不能看抖音,没看一 ...

我也打算去官方售后换个原装的电池安全些。

楼主:
在网上查看了解一下发现这个软件的中文版界面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B:
这种软件都差不多吧,只能大概参考一下。

网友C:
安卓都不准,自己整个电流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软件都差不多吧,只能大概参考一下。

我现在判断有可能是电池问题也有可能是充电接口接触不良所以参考一下软件检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卓都不准,自己整个电流表测

不知道售后维修点是用啥专业设备检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售后维修点是用啥专业设备检测的。

http://www.qianyan.biz/sshow-45542555.html

网友D:
装一个aida64的APP,看一下电池实际可用容量,比出厂设计的少了多少,如果低于80%就换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qianyan.biz/sshow-45542555.html

貌似现在新出的手机电池排线接口有很多触点的不像以前可更换电池大多只用三个触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现在新出的手机电池排线接口有很多触点的不像以前可更换电池大多只用三个触点。 ...

是电池只管正负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一个aida64的APP,看一下电池实际可用容量,比出厂设计的少了多少,如果低于80%就换新吧。 ...

这个也不错但是要中文版的才方便看懂。

网友:
金山电池医生?

网友:
AccuBattery这款不错啊

网友:
AccuBattery是基于充电和使用来判断电池容量的,其实不准确,但是可以参考,准确的要么外在测试,要么需要厂家自带的测试工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现在新出的手机电池排线接口有很多触点的不像以前可更换电池大多只用三个触点。 ...

自己网上买充电小板,跟去店里换尾插价格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