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中兴改可调和明纬改可调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就可调a数不同

楼主(2021-08-26):
是不是就可调a数不同,不懂就问

网友:
这个应该看具体的方案, 一直都不觉得改可调是一件安全的事.

网友:
一个改造复杂繁琐点,一个简单点,一个功率2000多瓦,一个功率350多瓦,明纬能干的中兴都能干,反过来不一定行。中兴风扇噪音大,待机功率高

网友:
中兴的各种保护非常完善,但明纬相对于中兴通讯电源来说就非常简陋了,几乎是小洋楼和窝棚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