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比LM1117 5V的更小一点封装的?

楼主(2021-08-26):
单片机负载电流最大就10毫安,低压差的,现在用的LM1117是SOT223-3,封装不一样没关系,输入电压能达到12V

网友A:
1117系列静态电流就达10mA了,可用HT系列,还有SOT23-3封装的ME6209A50M3G_1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7系列静态电流就达10mA了,可用HT系列,还有SOT23-3封装的ME6209A50M3G_1

静态电流不是才2毫安?怎么这么大啦?

网友:
AP2210N、MCP33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静态电流不是才2毫安?怎么这么大啦,HT7150好像不是低压差的

不止2mA,空载电流5~10m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止2mA,空载电流5~10mA呢

吃电大户

网友B:
HT1050,低压差低功耗,静态电流3.5~9μA: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1050,低压差低功耗,静态电流3.5~9μA:

这个也不错,就是贴片的只有SOT-89的

网友:
还是HT的LDO好用

网友:
看看这个咋样。 65Z5-LM6206N3.pdf (191.6 KB, 下载次数: 8) 丝印是65Z5。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1050,低压差低功耗,静态电流3.5~9μA:

这个淘宝好少货源

网友:
LD0有7550吧

网友(2021-12-23):
RS3002 SOT23-5 Vmax=36V  Iout=300mA ,静态5uA

https://www.semiee.com/file/RUNIC/RUNIC-RS3002_(RevA.4).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1050,低压差低功耗,静态电流3.5~9μA:

这个最大输出电流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最大输出电流多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ut电流30mA有点太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out电流30mA有点太小啊。

另有一种低压差、微功耗三端稳压芯片,HT7550,最大电流可达15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