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Z87主板CPU插槽断针 有修理的价值嘛

楼主(2021-08-26):
有个Z87的主板GA-Z87X-UD3H,CPU插槽有根针少了一截,似乎目前的影响就是一个通道的内存有问题,插上就不能开机。插另一通道可正常使用。怎么维修?有修理的价值嘛?

网友A:
有图片吗?如果还很新无暗病当然修复好一点环保一点对吧。

一根针可以不用整个座换的,有更换单根针的视频,您搜一下。

网友B:
剪一段铜丝插进断针的脚位孔里,调整一下弯的角度 基本都能行。我的Z97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片吗?如果还很新无暗病当然修复好一点环保一点对吧。

一根针可以不用整个座换的,有更换单根针的视频 ...

这么厉害?视力不好,拿放大镜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剪一段铜丝插进断针的脚位孔里,调整一下弯的角度 基本都能行。我的Z97就是这么干的 ...

楼主:
就这个位置

网友:
Z87还是有修的价值的

网友:
找个和针差不多的铜片用尖头烙铁补一下很简单,烙铁没有尖头可以帮一根铜丝头磨尖也一样

网友:
那个针可能是内存的电源有关的 找个贴纸垫住别它碰到别的针和cpu试试
如果不行 手稳的话可以按3楼的试试

网友:
那个针确定跟内存槽没关系 你这个图下半部分的引脚检查一下有没有异常吧 如果没有感觉是板子上或者内存槽的问题

网友:
当初775座子断针,就从别的座子上拔一根外观完好的。插在断针的位置就行了。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C:
貌似那根针短一些镊子拔一下试试,轻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那根针短一些镊子拔一下试试,轻点

太小了,拔了好几次,没搞定

楼主:
查了一下, F31 是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