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G 开不了。选择颗粒时自动里没有

楼主(2021-08-26):
开不了   选择颗粒时自动里没有。。。

网友:
固件版本不支持这颗粒试试 Q0720A 或者0719A

网友A:
带NOR flash 的板子劝你早日放弃,大概率是OMGY8H5A的盖标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NOR flash 的板子劝你早日放弃,大概率是OMGY8H5A的盖标片

这颗粒也带复写器,就是OMGY8H5A,直接放弃!~~都多少年了,多少高手死在这个颗粒上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颗粒也带复写器,就是OMGY8H5A,直接放弃!~~都多少年了,多少高手死在这个颗粒上面了 ...

OMGY8H5A这就没戏了 玩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