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洋垃圾华硕Z9PA-D8电脑开机很快就断电

楼主(2021-08-26):
用了6年的洋垃圾,前段时间发现在使用中无故自动断电,最近变成开机几秒之后就断电,
有时候还开不了机,主板上有个小LED灯一直都是亮的,应该不是电源问题,主板的故障概率最大。
有没有大佬提供一下大致的解决思路?

网友:
思路很明确,就是换了

网友:
谁说不是电源问题,你都没排查过,先易后难,换个电源再说!电源供电不足或者不稳也会这样!

网友:
怎么看也像电源的问题吧?

网友A:
去asus官网看看手册 有故障指示灯 还有debug跑码器 先检查一遍

网友:
估计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
洋垃圾能用6年已经赚了,很多全新的都做不到。

网友B:
查主板供电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asus官网看看手册 有故障指示灯 还有debug跑码器 先检查一遍

主板绿灯一直亮,数码一直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主板供电电容

谢谢你的建议,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