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拆修169¥汇乐小天地六面体多功能早教玩具

楼主(2021-08-26):
早些时候朋友送的礼物,查了一下京东旗舰店,价格还挺贵。这个玩具有6个面,功能各不相同,顶部还有锤击哈哈。
故障就是这面小话筒功能经常失灵,怀疑档位开关接触不好,拆开看看。

这种活只能夜里偷偷的干,拆开所有螺丝,发现其实有四颗螺丝不用拆,是固定锤击的杠杆用的。

玩具做工其实挺好的,所有的连接线都是插头,虽然没有额外打胶固定,但是真心方便维修。

误拆的杠杆机构,里面有大弹簧

锤击的杠杆结构,有点脏了,该洗洗了

回归正题,就是这个功能开关怀疑有问题,螺丝加打胶固定

这玩意是内置锂电的,14500,400mah,竟然可以用好久,印象中一个月都没充过电

多抬几次开关,偶尔能亮灯,所有还是怀疑这个开关

拧下螺丝,发现有一颗打滑了,看来厂妹在安装的时候大力了

清理方法很简单,拆开开关,发现动触点正常,静触点三个都氧化了,尤其是红线连接的更严重,树脂板也变色,
怀疑是厂妹焊接时间过长导致的

清理完氧化层,装回开关,用原来的胶固定,T12烙铁调温150度烫一下就好

最后是清理氧化层的工具,螺丝松动剂喷到塑料袋上,用棉棒蘸取之后涂到氧化的金属表面来回蹭,
亮了之后再用干净的棉棒清理干净,装回即可,屡试不爽,比喷WD40便宜多了,这玩意两块钱一瓶。。。。。。。。。

小结:这个玩具功能挺多,还是锂电的,比较环保,做工也还行,只是可能由于工艺的原因,这个开关提前氧化了,清理之后修复。
看完了点个赞再走呗

网友A:
                  厂妹在哪

网友B:
贵挺贵,功能全,全用插头接,做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妹在哪

也有可能是厂弟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贵挺贵,功能全,全用插头接,做工还不错。

我很赞同哈哈

网友:
帮帮团的都来刷M啦。。。

网友C:
这么大年纪了,请不要冒充小朋友

网友D:
这个结构挺复杂的呢

网友:
电路还是有点复杂啊,玩具来说差不多了。

网友E:
不错的小孩科普工具。九几年我只有两三个发条小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结构挺复杂的呢

每个面都是独立的功能,所以。。。。。里面还是有些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年纪了,请不要冒充小朋友

被看穿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的小孩科普工具。九几年我只有两三个发条小玩具。

九几年我们只会玩泥巴

网友F:
这个价格有点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价格有点贵啊~

总有人肯买单,没办法

网友:
不错,很有益智性

网友G:
楼主是不是经常玩这个,玩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不是经常玩这个,玩坏了

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