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19元电动工具送的批头万向延长杆

楼主(2021-08-26):
之前买19元电动工具送的批头万向延长杆这玩意贼垃圾(内芯太软)拧稍微紧点的螺丝内芯会转半圈多螺丝纹丝不动
哈哈免费送的东西没啥好货

这面这两个是很久以前买的花钱的就是好用哈,同一颗螺丝上面的拧不动这个轻松您开(内芯纹丝不动)

对比一下,送的是熟料外套方向转动有限制还吃力,买的是金属外壳转动起来方便多了

开拆先把第一节熟料外壳用力拔出来,拔不动扭动几下方向

另一头有弹簧熟料外套完后一推就露出内芯了

请出50多(记不清是50多还是60多了)包邮充电角磨机

直接把批头套筒切下

也就这玩意还有点点用可以套在电钻上用

全家福哈哈

内芯细节图

多股细钢丝拧在一起的

留下批头套其他的扔垃圾桶,其实塑料外壳还是有点用的内部穿线可以做一个万向杆就是有点短长点就留着了

完多谢支持!

网友:
 挺高级的玩具。

网友A:
当时是最便宜的时候,现在羡慕嫉妒恨,
咱没上车真可惜啊。。。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B:
这货我之前拧坏好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是最便宜的时候,现在羡慕嫉妒恨,
咱没上车真可惜啊。。。

现在好像都要20多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我之前拧坏好几个了。。。。

这玩意儿质量太差没法用,花钱的那俩就很好用

网友C:
我的角磨机都经历了99八十一难了依然坚挺,长期干活用,为此后来又配了一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角磨机都经历了99八十一难了依然坚挺,长期干活用,为此后来又配了一块电池 ...

这活质量还行哈我的也经常用电池感觉也还行

网友:
这种便宜货质量堪忧啊。

网友:
开始我以为里面很多类似卡车万向节传动轴,看到楼主拆解图才知道是多股扭力弹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活质量还行哈我的也经常用电池感觉也还行

电池均衡性一般,拆开平衡充一下,平时用就可以了,干大活要配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均衡性一般,拆开平衡充一下,平时用就可以了,干大活要配大电池

电池还真么注意那天拆开充一下就平时DIY和家用没啥大活干

网友:
废物利用也是不错的

网友:
没拆过,原来里面内芯是弹簧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还真么注意那天拆开充一下就平时DIY和家用没啥大活干

我们是干维修用,扛得住

网友:
刁钻角度,可以用

网友:
好像当时撸虾牌送了一根,用起来还可以

网友:
原来这东东长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