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9v电池,用5个废旧元件打造横流“超霸”9v充电器

楼主(2021-08-26):
5个废旧元件打造横流“超霸”9v充电器

先上原理图,共用了5个元件,4个是拆机的,只有一个1k的0603电阻用的新的

先找个废9v“超霸”电池~~充电器的品牌取决于选择的电池品牌

拆电池

分解电池

切糕出现

切糕出现

找个废插座,废板子,打孔焊接上

焊接

测试

短路电流80多ma,是不是有点大?

焊接电池扣,用旧排针做个支架,防止安装电池时候凹陷

电池扣按压时的情形1

电池扣按压时的情形2

装进外壳试试

led位置打孔

后盖也打孔

外皮太长,去掉一段

接上电池试试,亮了

电路板与铁壳之间放一纸片防止短路

防止短路

原理是这样的,LED是兼充电指示与稳压管作用,我选的这个led测的是2.0xV,(约2.1V),流经电阻R1的电流I=(Uled-Ube)/R1=(2.1V-0.7V)/62R≈22.6ma,改变R1的值就能改变充电电流。
D2防止电池反接或者断电后电池插着自动放电。只要流经LED的电流不大,两端电压保证稳定,那么Q1电流跟负载无关,实现横流。

原来用20R充的电池发热,后来换了个电阻,62R,电流20多ma

短路电流23.2ma

串入电池22.6ma

安装外壳后

安装外壳后

END

网友:
能自己原创电路的都是牛逼货

网友:
谢谢分享制作过程,而且原理也讲得不错。我自己直接买的由2节锂电池串联的替代品,由MICRO USB接口直接充电。

网友:
充电器的品牌取决于选择的电池品牌,哈哈哈哈

网友:
太奢侈了,居然用了新元件

网友:
想知道,有没充满指示灯

网友:
帮帮团的 都快来刷分啦。。。。。

网友:
最近刚搞了一盒新的GP Ultra电池,手里用9V电池的仪表应该够用了,上次一盒用了三年

网友A:
S8550是p管 基级始终高电平,那这个电路是咋导通的捏?

网友:
这种9伏电池还能自己改造,相当有不俗的探索精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8550是p管 基级始终高电平,那这个电路是咋导通的捏?

导通靠R2下拉电阻

网友:
多谢分享。怎么知道充满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S8550是p管 基级始终高电平,那这个电路是咋导通的捏?

这个电路就是最简易的三极管恒流电路,网上很多人用来做放电笔。原理楼主也没解释的太清楚,实际上就是个反馈的过程,上电12v通过r1 三极管eb结到r2到地,r2是三极管偏置,三极管导通,如果接入负载则r1电流增大压降增大,当r1压降加三极管eb结电压达到led vf 大约2v左右 led导通,12v通过led使三极管基极电位上升,导致r1电流减小,实现负反馈和恒流控制~

网友:
进入恒压阶段,低于限定电流时,LED熄灭

网友:
不错,很简单。静态电流那?

网友(2022-05-11):
谢谢楼主分享,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电路能改成1.2V镍氢电池充电的吗?以前买过600mA,300mA 的倍量,和他的充电器,充电时候充电器,电池都发热严重

网友(2022-12-28):
好棒的小=电路

网友:
拆机元件用起来

网友:
9伏电池还能自己改造  牛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