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4S的主动均衡板还可以这样用

楼主(2021-08-26):
两块4S的电容式主动均衡板,还可以秒变7S均衡板,均衡效果还可以。均衡前的电池电压

楼主:
这是均衡后的电池电压,误差还可以。电池真的太烂了。

网友A:
再多重叠一下,当作6串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多重叠一下,当作6串效果更好。

不试了,应该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试了,应该一样的效果

一拖三vs二拖二的效果。

网友B:
3S和4S都有.
号称均衡电流5A,实质不到1A.
有用,但是效果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和4S都有.
号称均衡电流5A,实质不到1A.
有用,但是效果一般.

均衡电流是要看电池压差和电池内阻的大小来看的,不是说随便上个电池就5A均衡

网友:
最好是用配好内阻电压一致的新电池组。旧电池没必要用均衡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均衡电流是要看电池压差和电池内阻的大小来看的,不是说随便上个电池就5A均衡 ...

4S主动均衡板买成多少钱?能不能当3S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4S主动均衡板买成多少钱?能不能当3S用?

自己焊的,可以兼容3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均衡电流是要看电池压差和电池内阻的大小来看的,不是说随便上个电池就5A均衡 ...

90AH,内阻7,压差0.13,均衡电流不到0.7。
十来天了,均衡灯没灭过.电压都是4.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AH,内阻7,压差0.13,均衡电流不到0.7。
十来天了,均衡灯没灭过.电压都是4.00了 ...

0.13V怎么能达到5A。就算你充电都达不到5A。电容式均衡是没有平衡指示灯的,那只是电源指示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0.13V怎么能达到5A。就算你充电都达不到5A。电容式均衡是没有平衡指示灯的,那只是电源指示灯 ...

难怪灯一直在亮.
主要是一天后还是0.08的压差

网友D:
已经学习了,非常感谢!请楼主有可能提供电容式主动均衡板电路图和印板图,我也想做个4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学习了,非常感谢!请楼主有可能提供电容式主动均衡板电路图和印板图,我也想做个4S的。 ...

我以前的贴里有打版文件下载

网友E:
这个均衡板待机电流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均衡板待机电流大吗?

十几ma吧,反正不小。芯片要供电

网友F(2021-11-26):
引用 楼主:
十几ma吧,反正不小。芯片要供电

淘宝上号称3ma如何做到的, 请问一下4s 如何兼容 3s  ,少接一个B4 就可以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宝上号称3ma如何做到的, 请问一下4s 如何兼容 3s  ,少接一个B4 就可以吗 ?  ...

是可以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