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薅羊毛拆灯板

楼主(2021-08-26):
又薅了羊毛,晒晒,拆个12W灯板。

主角就是这个12W灯板

卡子固定,很简单

铝基板很薄

卡子

标称12W,实测7W

薄,通电10秒左右就发烫了

壳子,透镜还不错

驱动在板子上

芯片里边有高压MOS管

亮度还不错,不知道寿命如何

实测7W多一点

夹子和散热片

这个量规2元,不值

不知道怎么用,读哪个数呢

这个是3MM

不知道怎么读数,螺母是不是也有规定的参数呢?

晒拆完毕,谢谢关注!

网友:
又看到了这种高压恒流芯片,不过保护功能不少,在这里贴上查到的资料,由于PDF页数太多,只贴上两张

网友:
那亮度也只是7W的?看起来这类灯板都只能减半使用?

网友:
绝对是虚标功率了,有8瓦就不错了。

网友:
以前买过标24w实测6W的

网友:
不错,现在的灯羊毛都是带透镜的了

网友:
也就一半的功率,散热需要加强

网友:
 能用,耐用就可以。

网友:
可能灯的功率7W都是超负荷运行得来的,

网友:
散热的话可能贴些散热鳍片会耐用些,再学坛友说的功率减半,寿命更长哦

网友:
铝基板的不错

网友:
不用试,这种类型的灯板背面非常烫,,没有100 度也有80度的

网友:
我也很久不撸灯了,以前几块钱的还带安装底板和外壳灯罩,就是用久了发黄。

网友:
曾经9块撸了个佛山照明的灯板,就亮了一次,大概1个小时不到,然后就彻底熄火了。
暂时还没想到去修。
正价买的佛山照明用了好多年都没坏,最初都是大几十一个。后来这种LDE灯我再也不撸了。

网友:
非隔离高压恒流源,恒流效果还可以。

网友:
羊毛在哪里?

网友:
我的LED灯全是用破旧,爆屏或故障的电视机自己做的,废旧的5V手机充电器供电,24小时不关电,主要装在厨房和洗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