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ESP8266+2812做AWTRIX像素时钟和天猫精灵合体,做漂亮的全彩电子钟实木智能音箱

楼主(2021-08-26):
先来个成品图片:

视频展示: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v411A7LS/

总成本在200元内,包括了猫盘群晖NAS(不含硬盘)和天猫精灵方糖。

最近买的东西比较多,先是入了个8*32的2812像素屏,看了实惠才买的,想做个AWTRIX的像素时钟,但是这玩艺需要装一个服务器,官方推荐用树莓派,这玩艺好像要200多,没舍得买,于是60元入个猫盘,见贴《玩了个猫盘装Docker装homeassistant和装网红像素时钟AWTRIX服务器》。

猫盘在群晖6.2.4的系统下安装Docker比较容易,设好套件来源:https://spk.imnks.com/后就有了,安装后就可以了。
猫盘装的Docker是用的是portainer管理,安装awtrix服务端也是比较容易。

awtrix服务端安装

首先是拉取镜像,猫盘是:whyet/awtrix2:arm64-latest  这个镜像,速度有点慢,不要着急不要关闭这个页面,拉取后,下面会显示。

然后进入添加容器

端口添加3个如图设好,TZ是时间变量,设成亚州上海。 网络设成“host”,重启策略“总是”
设好点“步署容器”,耐心等待端口:   "7000:7000"
          "7001:7001"
           "5568:5568"
变量:TZ=Asia/Shanghai
          JAVA_TOOL_OPTIONS="-Duser.language=de -Duser.country=DE"

成功后会自动跳转,并运行。

装好后,就可以访问awtrix的服务端了,端口号7000,地址是群晖的IP:7000。可以用手机访问和控制。
我设置过中文,并已经联接ESP8266。

这里设置中文

有很多应用可以装

刷写代码

先下载刷写软件和固件
1. 8266刷写工具 点击下载
2. 固件代码 firmware.bin 点击下载.

点“Config”,再点齿轮,选中下载的bin文件

返回到"Operation",插入8266,端口一般是自动的,点“Flash”

电路联接
这里ESP8266用的是 D1mini,D2联到2812灯板的输入端,接上5V电源就可以。
我手上只有NodeMCU,所以用了NodeMCU了,反正都一样。
要是你只有智能插座上的8266 12S模块也行,注意单模块是3.3V。只要接D2就行。

如果手上有光敏电阻,也可以装上,这样可以根据环境光线来自动调屏的亮度。

1000υf电容要是电源好的话,装不装无所谓,有的话就装一个吧。
还可以装按钮,温湿度传感器等,可以到原作者网站上看下:https://awtrixdocs.blueforcer.de/#/en-en/hardware

设置刷好后会有一个叫AWTRIX Controller的wifi,密码为:awtrixxx.用手机或是电脑联接上去,一般手机会自动跳转到设置页,如果没有就访问172.217.28.1。

设置好你家的WIFI密码,host是你上面安装好的awtrix服务端的IP地址,端口:7001

设好后,时钟应该就可以联上服务器,并显示时间了。

像素屏的制作

要显示比较容易,要显示的好看些就还要费点工夫。这个制作中最大的成本就是这块8*32的2812显示屏,最便宜的2812 8*32软屏淘宝上面最低50元,定制的小尺寸一般都 要100元以上。如果你手上有多余的2812灯带,可以用灯带8个剪断,一串串连起来也可以用。我是闲鱼上人家掉了一个灯珠便宜卖的,我到手自己补了焊盘修复的。
注意:屏有256颗WS2812B,每个灯珠最大功率0.3W,在100%全白显示(RGB三个灯都工作)功耗还是比较大的。作为电子钟使用时一般不会满功率使用,但给屏供电还是不要小于5V3A,主要是全屏显示白色图像时最耗电。

2812正常显示的为圆形,像素灯最关键的就是显示为方形,那就是这个时钟另一个比较重要的配件:格栅
我的这块屏是190*55mm,使用的是5mm的黑色亚克力板切割,淘宝上找了好多家问了一下,一块格栅+2块通明+2块乳白一共5块,14元包邮。
本来想定块灰的做面板,但是正好这家没有,我也没有定。

装了格栅后就是这样方形的像素了(这个格栅是已经喷了银粉漆了)

在栅格上面还要放一些柔光膜,这样可以看不到灯珠的亮点,而且显示出一个光非常均匀的方格。
很多制作者没有做好这步,就会在暗光时显示出球形。

为了让这个显示更好完美,我试了很多方法和材料。

格栅上面还要放一张柔光膜,最省事就是用A4纸,后来找到皮鞋的包装油纸,效果比A4纸好,但是纸颗粒感太重。
手上正好有一片从老年唱戏机中拆出的坏7寸屏,从里面拆出一片柔光纸,试了一下效果还不错。

格栅作为灯珠的反光罩,黑色吸光肯定会降低效率,于是这个格栅我贴了铝箔后发现变亮。

下图2字的一点明显要亮,而且格子显示的是方形,而没有球形。

于是我在淘宝上面淘了一瓶叫什么镀铬漆的自喷漆,喷上没有商家宣传的这么亮,就是一般的银漆。

喷好后剥掉亚克力上的贴膜。效果是肯定有的,只是还不够亮。要是真的能电镀铬的话,那就完美了。

格栅上面放上柔光膜后是白色的,但显示屏一般都是黑色,所以还需要让屏在没有显示时成黑色,现在市面上有用灰色、茶色、黑色、灰色音箱布,金属网等做面板。我也决定用灰色和黑色试试。
因为我买的是透明的面板,所以还要买几片灰色的面板,但是找了几家,开价都比较高,于是想是不是可以用汽车膜代替,把膜贴在透明有机板上。
于是拼多多找了下,便宜的有浅灰、中灰、黑三种,我买了一米浅灰,一米黑。分别是1.3元多和2.7包邮。

这张图就是用的浅灰,放上后里面的白色柔光膜会变成灰色,而且这个膜是反光膜,我不太喜欢像镜子一样的东西

所以用的是黑色的膜,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可能是我手艺欠佳,贴上之后会有轻微起泡,索性不贴了,直接放上面。
车膜也有点问题,要是灯板温度高会有一定变形,要是能定做一块灰黑钢化玻璃就好了,还可以达到一定的散热作用。

实木机箱的制作
上面这些做好之后,做个漂亮的外壳了,本来那2片白色的可以用来做外壳,但是总感觉没有质感,于是闲鱼上淘了5片红花梨木板,6元一片。尺寸是20*10*1cm,运费6元。实际3块就够了,后盖可以做成竖条的网格,我实际用的是4块。

可能是我的工具太差了,费了我好多功夫

这个板比较结实,我的小台锯总算是派上用场了,但是为什么我切出来板会变弯,应该是因为这个锯片的问题,厚料或是硬质的要用那种合金锯片,可是手上没有,只能慢慢锯,不平了慢慢磨。

好不容易做成了这个一个壳子,这些圆角,也是用木砂纸一点点磨出来的。

天猫精灵在闲鱼买的二手,30元包邮

把天猫精灵的主板拆出来,装到做好的木箱中,本想挖孔把按钮装上,但全手工挖个漂亮的孔对我来说太难了。
反正开猫精灵全语音控制,通电就能用,取消按键也不影响正常使用。

内口涂黑,以免黑膜没有这么精准面板装上色不一样,在装屏时,我还在灯版和木框内垫了EVA条,以免产生共震

我把天猫精灵的主板装在底部,再开两个孔,用于采集声音,测试一下,呼叫天猫精灵的灵敏度还是非常高的,轻声呼唤就能响应。

再做四个小脚

从天猫精灵拆出的音箱装入木箱,再用热胶固定。

后盖决定用纸木条做一个栅栏,本想切2-3MM的小条子。
但是实在切不好这个木条了,切成了5mm的,还是弯的。天知道我切了多少。算了,粘起来吧。

把电源插座装上

ESP8266装上,天猫精灵用的是12V电源,像素灯用的是5V电源,所以用了一片降压电路。
用一个12V2A的电源供电,手上没有更大的了。

我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有一种不规则的美,

装面板,一定要擦干净呀,这可是显示屏。

这块黑色汽车贴膜并不是镜面的,但是装上也是有反光的。

下面的一条是星期,今天是星期4

完工,3块钱买了10克木腊油,还在路上。 可能不够,省着点用吧。

我做了个用天猫精灵控制的电风扇,成本8.5元,用的是这个《 8.5元联想smartPlug SE-341智能wifi插座拆解、刷机天猫语音控制-超低价ESP8266开关》,直接拆掉外壳,刷了代码放入电风扇中间的控制壳体中。

好了,感谢各位的M币,你们的支持是我发贴的动力。

楼主:
3块钱包邮买的木腊油到了,卖家描述中写的是10克只够用于木制手饰,但是我这个小音箱涂的很油了,也就用了三分之一,应该这样的小音箱涂个三个是没有问题的。非常实惠了,推荐给大家。一两块,两三块的东西,也就是商家们刷刷单用的,必须好评呀。

上腊之后更有质感了

网友A:
柔光下回可以试试硫酸纸~

网友:
厉害了,成品真是漂亮

网友B:
漂亮,机壳真的漂亮,我是做不来

网友C:
各种电视盒子,有合适固件的话,也可以装DOCKER,比如N1,便宜的有玩客云,便宜的玩客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种电视盒子,有合适固件的话,也可以装DOCKER,比如N1,便宜的有玩客云,便宜的玩客云, ...

嗯,还有好点的路由器也有刷DOCKER的。但是猫盘可以做群晖,内有硬盘接口,还是有点玩头的,用来下载东西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柔光下回可以试试硫酸纸~

硫酸纸肯定没有我从显示屏中拆出的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机壳真的漂亮,我是做不来

只要花时间,肯定做的好

网友:
总算有一个给天猫精灵加时间显示的了

网友:
高手,我最近也跟风买了几个智能插座

网友:
这个做成品,棒

网友D:
我怎么记得天猫精灵有带时钟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记得天猫精灵有带时钟的型号

沒這個好讛,那個好像顯示是5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柔光下回可以试试硫酸纸~

对,摄影上常用,柔光效果很好

网友:
这是大佬,真的是大佬

网友:
全能呀,哥们!

网友E:
栅栏可以板料钻孔啊
估计比切条容易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栅栏可以板料钻孔啊
估计比切条容易不少

你是说后盖吗,我没有做好,要是切条切的好,肯定是条形好看,钻孔没那效果

网友:
成本控制的真好,下次亚克力可以找我,我可能是收15,但是不用你挨家挨户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