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疆御mini落水主板

楼主(2021-08-26):
mini1这机最大问题是动力做的小了点,万一飞行,突然起风,很容易被吹起,有经验还知道怎么操作,没经验就放生了
其它相对,还好,当然不能和mini2的图传比

正反面图,朋友从废品老那收来的,机壳没发来,因为空中撞击落水,电池预先飞了,所以没有腐蚀!

很小的主板,2个火柴盒大小吧

标记下芯片号,说下我认为的功能

丝印sx,查不到资料,wifi发射上的,分路芯片??后面会说到wifi芯片,设计省成本还是什么?

wifi功放,资料查不到,机器2.4g5.8g双频的,应该双频功放吧

wifi芯片,usb2.0接口的,不少机用的,有些摇控器好像也用,双路输出,
2.4/5.8双频的,这里有一路没装功放芯片,焊了些阻容,不知下层走线,反正只用了1个功放

可以看出,右边空了不小,air,用了2片2.4g功放,2片5.8g功放,晓是用了2片,2.4/5.8双些功放,这货居然少用一路,难道为了省电?

德州充电芯片,遥控器也用,居然还放了另一个充电芯片,那这个早5v升压充2串高压电池的?

插队的来了,这是高通的快充芯片,因为主机也支持qc的充电头,进行快充的,没有机,没办法没,测,其实在晓上就支持了,不过那个好像搞的不复杂

256mB的rom存储器,系统文件在这里面吧

又插队,资料随便找的,应该是2m的串行存储器吧,这里存些什么呢?

安霸,4k,看来大疆封印了他性能

电源芯片,字打错了一开始没查到,为定霸供电的?

这个我猜可能是飞控芯片,那个2m的,存放着飞控程序?

2片128M ,ram运存,这机对硬件要求不高

这个大疆有用过,查不到资料,看电路用于红外测距,用于低于10米内的定高,我测试感觉红外定高也就2米,到2米减速下降,到0.5米不动,再拉杆50%以上触发降落命令!反正大疆降落做的可以的

网友A:
这个腐蚀程度很轻的,没有试试,把主板部分腐蚀的地方清理一下,应该装起来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腐蚀程度很轻的,没有试试,把主板部分腐蚀的地方清理一下,应该装起来还能用 ...

没好机对比,到是可以开机,关机,但进不了系统!一直在循环。我都没玩过mini,所以难弄的

网友:
芯片1是一个双工器,RX、TX双工。

网友B:
芯片国产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清一色的美日韩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国产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清一色的美日韩台

功率器件都不怎么的,说byd,igbt怎么怎么,

网友C:
你好,请问能卖给我吗,想留个纪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能卖给我吗,想留个纪念

不是我的,他要卖,我pm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