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先科SAST-SA228 HEVD拆机

楼主(2021-08-26):
开机后指示面板一直显示出仓和关仓,但是托架也无法弹出,手动拉出托架放入光盘后托盘也不转,拆开后发现里面有根断的皮带,请问是否是光头坏了,谢谢。

楼主:
百度了下维修视频,原来那个皮带在那个位置,换新皮带后完美解决.

网友:
先让托盘、光头归位,试试是否能够播放光盘。

网友:
半截套套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