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并改造功率计,拆1送1

楼主(2021-08-26):
原来买过一个高一点档次的功率计,电流检测用的是电流互感器。被我插在了220方波上,阻容降压方案对于方波毫无抵抗力。然后此功率计就阵亡了。
后来又买了一个这个,便宜货才30多。买了以后发现了好几个问题。然后就有了如下的改造。
先看一下总体拆解

磁铁不吸,难得

因为我是接方波烧的,所以就由此思路进去,增强系统的抗过载能力。

1,将那个贴片取样电阻(橙色位置)去掉,更改为一段导线。因为贴片取样电阻如果在大电流下容易失效,失效瞬间取样电压急剧升高,会直接烧表。好的表都是用电流互感器。根本就不会坏。
2,将限流电阻的阻值由100更改为1K。降低12伏稳压管的负荷。

3,给12伏稳压管增加一个并联的12伏稳压管,降低单个稳压管的发热。

4,将原来的蓝色背光更改为白色。白色背光是由原来坏的功率机上拆下来的。

最后,CBB电容由1uf改成0.18uf,经测试对功能没有任何影响。原来的电容太大会导致电流大,与之串联的大电阻发热量大,12伏稳压管的负荷太大,稳压管也烫手厉害。

经过这样改造以后,大电阻和12伏稳压管几乎没有什么温度。如果直接插到方波上。大电阻和12伏稳压管的温度也可以接受。

另外拆1送1。

刚买了一个USB功率计。可以测协议。透明外壳也不用拆了。

这个帖子也算有点质量吧。前几个帖子都水,没挣来一点点打赏,脸发烫。所以这一次努力了一把。希望大家多多打赏。

网友A:
我有一个功率计,被方波干掉了背光灯,现在背光灯是常亮,但是其他功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功率计,被方波干掉了背光灯,现在背光灯是常亮,但是其他功能正常。 ...

估计三极管挂了,背光一般是三极管控制的。估计三极管挂了,背光一般是三极管控制的。估计三极管挂了,背光一般是三极管控制的。估计三极管挂了,背光一般是三极管控制的。

网友:
好思路,必须支持啊

网友B:
请问取样导线长度如何确定,业余没法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取样导线长度如何确定,业余没法校准

先留长一点。然后一点一点裁。比如说用500瓦的水壶做参考。原来测出来是550瓦。改成线以后也需要是这个数值。慢慢来呗。我就裁了五六次。最后误差控制在5%以内就行了。

网友C:
USB功率表跟我的一样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功率表跟我的一样挺好用的

没事也改一下,用起来放心。

网友(2021-10-04):
我也买过一个功率计插座,也是阻容降压方案的,插车载逆变器上测试输出带载能力结果几分钟就烧坏了,后面才知道逆变器输出是方波的

网友(2022-02-03):
思路很好,不知道又用方波试过没有。
另外,由于稳压管参数的离散性,两个稳压管的稳压值不可能完全一致。只能是低的先导通,而另一个不会导通,只能起到备份作用。当第一个开路的时候第二个才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