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USB救砖是什么意思?固件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8-26):
经常在论坛上看到这个,一直不理解,谁能通俗的解释一下呢,文科生实在是很好奇这些东西。
还有,固件是什么意思?固件是不是就是系统的意思?为什么不说系统而说固件?
TTL-USB写入的是什么东西?救砖写入的是什么芯片?这些芯片是干什么的?

网友A:
你的M币挺多的

网友:
楼主是富豪啊~~~

网友:
1分钟搜索的事还能水个贴

网友:
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固件就是系统的意思,由于系统被写入eeprom芯片,一般情况下固定了不好更改,所以叫固件。
ttl就是该设备的串口,通过串口可以重新写eeprom,也就是重做系统的意思,一般ttl数据线插电脑用的usb接口,所以叫usb-ttl
救砖嘛,就是系统坏了,不能启动了,但是还可以通过ttl重装系统,重装好就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M币挺多的

M币是不是这么水来的

网友B:
想必楼主那里用不了搜索引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必楼主那里用不了搜索引擎吧

百度了下,看不懂,专业名称太多了,希望能通俗讲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了下,看不懂,专业名称太多了,希望能通俗讲一下

等你理解这些专业名词,菜鸟变老鸟,再努力努力,就可以成大神了

网友:
一般用在救砖上,

网友:
固件是已经编译的软件程序,通常都是一串的01010101这样的。固件不是系统,但是你可以理解为系统把。TTL是串口,UART串口,通常是一个TXD,一个RXD,两线收发用,还要共地。TTL-USB就是TTL串口转成USB。TTL-USB写入的就是前面说的固件。什么芯片,芯片干什么的,具体看什么东西了,都不一样的

网友:
固件, 咱中国应该原来没这个词的, 应该是英文 firm+ware 翻译过来的东西, firm就是稳固的,意思, ware就是件,  hardware就是硬件,  software就是软件, 那firmware想想都知道, 只能叫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