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过西门子冰箱的大神来说说这种冰箱的通病在哪?谢谢!

楼主(2021-08-26):
修过西门子冰箱的大神来说说这种冰箱的通病在哪?谢谢!
2004年家里买的冰箱一直用到现在,从去年夏天开始突然发现冷冻室显示温度达不到设定温度(原来设定-24度,显示一直是-24度这个温度不会轻而易举改变,现在显示-12到-18度),但冷冻室实际温度在度-19左右,最低偶尔能打到-29度,仔细分析和观察也不是传感器和控制电路的问题,因为压缩机一直在工作(但是冷冻室的温度有时候能达到-19度有时候能达到-29度,如果制动系统没有毛病应该一直-29度才对)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请大佬来指点,谢谢。

手持测温枪是测量冰箱外壳散热器的温度,红色数字式温度计是冷冻室最上面一格和最下面一格的温度。

冷冻室偶尔达到的最低温度。

网友A:
会不会压缩机过热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压缩机过热保护了。

压缩机一直工作的能听到声音。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压缩机一直转的话,,会达到设定温度的无,,如果到了设定温度,,会停机,,未到就停机,,就是线路板控制错误

网友C:
我的冰箱也是西门子的,不过是对开门的那种。显示屏在买了3年多就坏了,2018年压缩机坏了。然后自己用NTC做了一个冰箱温度监控的东西。发现冷冻室的温度似乎无法达到设定的-18度。当然也许和我NTC放置的位置有关。冷藏室的温度基本上还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

楼主:
那你问题严重了。冷冻室不到零下18度是不能长期存放东西的会滋生细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冰箱也是西门子的,不过是对开门的那种。显示屏在买了3年多就坏了,2018年压缩机坏了。然后自己用NTC做 ...

那你问题严重了。冷冻室不到零下18度是不能长期存放东西的会滋生细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机一直转的话,,会达到设定温度的无,,如果到了设定温度,,会停机,,未到就停机,,就是线路板控制 ...

我这个冰箱2004年买来到现在就没停过机。

楼主:
还有大佬来说说吗?

网友D:
尝试修过家里西门子对开门,冷藏室达不到设定的温度(只有10度左右,不会随设定改变。冷冻室温度也有类似楼主的现象,就是时高时低),自己捣鼓了两个星期,怀疑过漏雪种、电磁阀、蒸发器、冷藏室风扇、主板等,最后抱着一试的想法更换了冷藏室温度传感器(因为拆出来检查是电阻比标准热敏电阻差一点,而且这个便宜),换后冷藏室和冷冻室都恢复正常。

建议楼主也看看冷藏室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冰箱2004年买来到现在就没停过机。

握草,,,够牛逼了,,,一直转这么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尝试修过家里西门子对开门,冷藏室达不到设定的温度(只有10度左右,不会随设定改变。冷冻室温度也有类似楼 ...

就冷冻室不对。别的都正常。谢谢你回复。

网友:
我家的冰箱是只显示冷藏室温度,某一天发现温度显示不对,压缩机不会自动启动,按强制制冷压缩机可以启动,也可以达到设定温度。就这样用了一段时间,结果漏氟了。找人修好管路后启动还是不正常,就自己检测冰箱后背处的温度传感器,发现温度和相对应的阻值有误差,最后并联了一个电阻后正常运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问题严重了。冷冻室不到零下18度是不能长期存放东西的会滋生细菌。 ...

我的传感器NTC是用胶带贴在内壁上的,可能位置不好,有时候化霜的时候温度明显的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冰箱2004年买来到现在就没停过机。

我相信肯定听过机,应该会停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