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闪存有几个分区?都存储哪些信息?

楼主(2021-08-26):
1. 路由闪存有几个分区?都存储哪些信息?
2. 编程器刷写闪存的时候,是不是每个区的信息都改变了?

网友A:
我记得用telnet或者什么协议连上后台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文件系统,里面就有boot system ect tmp等等文件夹,是个Linux的系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用telnet或者什么协议连上后台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文件系统,里面就有boot system ect tmp等等文件夹 ...

此人是蓝猫淘气三千问,别理它浪费时间,专问弱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人是蓝猫淘气三千问,别理它浪费时间,专问弱智问题。

哈哈哈哈哈,确实是,3000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人是蓝猫淘气三千问,别理它浪费时间,专问弱智问题。

看看热闹,确实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