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P转LVDS屏转接方案设计CS5211|DP转LVDS屏转换方案电路CS5211

楼主(2021-08-26):
                                                   EDP转LVDS屏转接方案设计CS5211|DP转LVDS屏转换方案电路CS5211
       EDP转LVDS屏转接板方案CS5211|DP转LVDS屏转换设计原理图CS5211

目前市面上工业设备上面大多带有屏幕,且都是LVDS接口,主板大多选择x86的3.5寸或者2.5寸主板,使用电池供电,这样便于携带,且功耗不高,整机功耗仅仅只有40W左右,但是如何通过EDP输入转LVDS屏输出,则需要设计一个转接板来实现。目前瑞奇达新出的一款EDP转LVDS转换方案芯片CS5211在设计此类转接板的优势特性参数支持Displayport到LVDS的协议转换器,是CPU/GPU到显示屏的关键模块, 用于计算机主板驱动LVDS屏幕,广泛应用于一体机、广告机、工控电脑等市场,创新点:
1. 通过GPIO来选择预设的16套EDID,方便用户调试
2. 独特的接收机设计,做到了低功耗和高性能
3. 单电源设计可以节省BOM成本
4. 可编程的SSC可以降低电磁干扰

CS5211支持由GPIO[3:0]引脚选择的16种不同LVDS面板配置。CS5211在上电加载固件后读取SGPIO[3:0]状态,然后CS5211加载LVDS特定配置。
在实际应用中,GPIO[3:0]可以由电阻或其他芯片的GPIO控制。控制电阻(1GPIO[3:0]可通过CS5211 PCB板上的上拉/下拉电阻连接到高/低电平;CS5211上电后可获得正确的LVDS面板选择值或获得复位信号。
CS5211能够驱动单端口或双端口(18/24位)LVDS面板。CS5211LVDS输出可以配置为支持高达1920x1200分辨率,刷新率为60赫兹。
CS5211设计EDP转LVDS屏转接板PCB和电路原理图参考如下:
CS5211设计EDP转LVDS屏转接板电路原理图参考如下:

网友:
现在的小尺寸超薄高清IPS屏几乎都是EDP了吧

网友(2023-04-23):
这个好像挺好 下船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