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能不能设置8点自动运行一个软件,9点自动关闭?

楼主(2021-08-26):
   用了这么多年windows,还真不知道是否有这种功能。比如每天8点自动运行某个程序,9点自动关闭这个程序。

   能实现吗?

网友A:
计划任务貌似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划任务貌似可以

也百度到了,感觉windows计划任务很牛

网友:
曾经恶搞过同事,在他电脑上设定计划任务,晚上回家的时候电脑自动播放视频,

网友B:
计划任务定时允许软件没问题,好像不能定时关闭吧?

网友C:
DOS的at命令好像可以,还可以配合bat批处理。具体百度就行。

网友:
搜这个qyzngj/千宇智能,自己设置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计划任务定时允许软件没问题,好像不能定时关闭吧?

同问同问同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计划任务定时允许软件没问题,好像不能定时关闭吧?

只要再定时9点再执行一句    TASKKILL /F /IM cmd.exe /T      即可。   不好弄 就 放到批处理里,计划任务调用运行即可。         里面的 cmd.exe 换成你 8点运行时的软件 文件名

网友E:
随手写了个代码,自己看看有什么需要的回帖说一下我给你改改
代码我发在下面,用Quote圈起来,批处理文件我也丢附件省得又有别的毛病,

@echo off
Cls
REM 自定义标题内容,可以随意修改。
Title 这就是你要的计划任务脚本 By 龙梦秋

:Init
Cls
REM 初始化变量State为空。
Set State=
REM 将变量State设置为手工变量?好像是这么称呼的?
REM 以下按照输入内容执行不同脚本,1、2、3各对应增加、删除、退出。
Set /P State="请输入1执行预设,输入2删除预设,输入3退出,回车确定执行:"
If /i "%State%"=="1" Goto RUN
If /i "%State%"=="2" Goto END
If /i "%State%"=="3" Goto Exit
REM 此处代码在State变量为空或为不可接受的输入时强制返回批处理开始段,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很管用的写法。
If /i "%State%"=="" Goto Init
Goto Init

:RUN
Cls
Title 正在设定系统中,请稍后...
REM 在每天早上8点启动指定程序
At 8:00 /every:M,T,W,TH,F,S,Su Start “任务标题” "程序完整路径\完整程序名.exe"
REM 在每天早上9点关闭指定程序
At 9:00 /every:M,T,W,TH,F,S,Su Taskkill /f /im "完整程序名.exe"
Echo 已设置为早上8点执行,9点关闭。
Echo 点击任意键退出脚本。
Pause>Nul
Goto :Exit

:END
Title 本操作将删除所有计划任务,请稍后...
At /Delete /Yes
Echo 已删除所有计划任务。
Echo 点击任意键退出脚本。
Pause>Nul
Goto :Exit

:Exit
Exit

网友:
下到代码你自己修改一下程序路径什么的,我这边没法猜出来你要干什么

还有就是执行前关闭杀软,右键管理员身份运行,否则出问题不管我事,我是很反感UAC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要再定时9点再执行一句    TASKKILL /F /IM cmd.exe /T      即可。   不好弄 就 放到批处理里,计划任 ...

对了风大你最近的Inno Setup汉化还做么?你原先那个主站没了很难找新版了,手头的版本还是[Inno Setup 6.0.5 重编译版 Build 20200525],汉化新世纪凉了没法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对了风大你最近的Inno Setup汉化还做么?你原先那个主站没了很难找新版了,手头的版本还是,汉化新世纪凉 ...

做, 现在 大家都在 一个汉化的群里 发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计划任务定时允许软件没问题,好像不能定时关闭吧?

设置到时间杀掉这个程序的进程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做, 现在 大家都在 一个汉化的群里 发布。

求群号,我是龙梦秋,这是我朋友的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求群号,我是龙梦秋,这是我朋友的号……

346748700                 。。。。。。。。。。。。。。。。

网友:
引用 网友D:
346748700                 。。。。。。。。。。。。。。。。

谢大佬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再定时9点再执行一句    TASKKILL /F /IM cmd.exe /T      即可。   不好弄 就 放到批处理里,计划任 ...

这个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DOS的at命令好像可以,还可以配合bat批处理。具体百度就行。

不行啦,at被淘汰了..win10已经没有它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随手写了个代码,自己看看有什么需要的回帖说一下我给你改改
代码我发在下面,用Quote圈起来,批处 ...

小提示
AT命令已经在win10被抛弃了
微软很“贴心”的告诉你

C:\Users\Administrator>at
AT 命令已弃用。请改用 schtasks.exe。

不支持该请求。

schtasks语法略复杂,但比原来的at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