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山寨的32寸电视机

楼主(2021-08-26):
前几天想在卧室里装个电视,之前的一个ao C的大品牌的液晶电视坏了修不好,于是。又弄了一个不看的山寨32寸电视挂起来先看着,谁知道山寨的这么次,但是它不会坏原装的分量重量电路板也很多,它就是坏的挺厉害。

网友:
“但是它不会坏原装的分量重量电路板也很多”

看不懂  看不懂

网友A:
看看这个便携DVD是啥品牌?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论坛流量这么大,为什么不做一个APP呢?编辑帖子太麻烦了。如果有APP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A:
我来梳理一下楼主的帖子,应该是我理解的这样。

前几天想在卧室里装个电视,家里本来有一个AOC的大品牌的液晶电视,可惜坏了修不好。
于是,只好请出已经雪藏了好久的山寨32寸电视挂起来先看着。
谁知道山寨的这么次,但是它看了好久就是不会坏;原装的机子分量重,电路板也很多,经检查反而坏的挺厉害,大家看看这原装货,下面是拆机图。。。。

图片省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便携DVD是啥品牌?

记得以前好像有一个,后来不能用了。
找个学软件的学生,应该分分钟就能开发一个论坛app的,明年我让我儿子学软件专业去,到时候给论坛开发一个app。

网友:
这种三合一方案很多啦,为什么说他是山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梳理一下楼主的帖子,应该是我理解的这样。

前几天想在卧室里装个电视,家里本来有一个AOC的大品牌的 ...

你还没有说完全,中途说要20元废品价卖给我练手,结果后来不了了之了

网友B:
一步一步高,这名字起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标点符号呢

网友C:
前几天家里的创维酷开32青春版也坏了,不开机,整个电视就一个板子,某宝有全新的,阉割掉了智能系统,更换后一次点亮还挺满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步一步高,这名字起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标点符号呢

我告诉你你看错了,你仔细看。

网友:
一步一步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家里的创维酷开32青春版也坏了,不开机,整个电视就一个板子,某宝有全新的,阉割掉了智能系统,更换 ...

其实这种对于普通用户最好了。坏了就直接换板子,换了还不行就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步一步高,这名字起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标点符号呢

一步一步商,不是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你看错了,你仔细看。

一步一步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便携DVD是啥品牌?

以前有过,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