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蒂森电梯通讯板和称重器维修

楼主(2021-08-26):
我的一个女同事,退休了也不闲着。在繁华地段买了一块地皮(当地房价大概4万),盖了一个科技创业园,大概有十栋楼的样子,自己当包租婆。实际她老公已经很牛了,开一家上市公司。一天同事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她看看电梯的控制板能不能修,说是买的话要2000~3000元,我晕,这东西我哪修过了。既然人家说了那就看看吧。电梯维修员已经确定是通讯板的问题,卸下来了。我就把板子带回来研究。起因是电梯井漏水导致电路板进水。实际这些电路板已经涂有三防漆了,但还是难逃厄运。通讯板修完了,拿去试,结果不行,心拔凉拔凉的,后来维修员检查,称重器也是坏的,于是又修了一个称重器,称重器也不便宜,要500元。实际故障部位就是,通讯板烂断一个过孔,称重器保险电阻坏了。
几块板都有水渍,一顿洗刷刷

这是轿厢顶部的通讯板

这是扩展板

这是轿厢通讯板

一开始非常担心蓝牙模块挂了,里边都是锈,喷了很多WD40,一顿清洗

单片机是STC32F103

一开始感觉实在不行就把芯片都换了,刮掉三防漆,还好芯片没打磨

查来查去,最后发现是个24V通电的地方过孔烂断了,打孔飞线处理,一开始打孔还打错位置了,哈哈

后来又让我修这个称重器

网上一查,也不便宜

好不容易拆开屁股

通电还有电流,但指示灯不亮

扣掉部分胶后发现里边有个类似保险的东西

拆下来测有近100欧的阻值

再装回去,居然好了,奇怪了。但看丝印,会不会是0.2欧还是2A的意思?

后来还是不放心,在废笔记本主板上拆了一个保险电阻装上去了

完美完成任务。哎,修这东西也得罪人。首先她的那个管家不高兴,嘟囔嘟囔说直接买多好(估计他能赚到好处)。我说我也没办法啊,人家让我帮忙。修电梯的人倒是还好,一个小伙,没唠叨啥,心里估计也不高兴。最苦逼的是我好不!!!

网友:
越是有钱的越扣

网友:
都那么有钱了在乎这点啊,其实这里有很大的风险的,这玩意涉及人身安全,都是需要有资质的维保单位来维护的,你搞这个没关系,万一出事就绝对会追究到你头上来...

网友:
好多的板,原来电梯这么复杂,技术就在这种地方才能显现出来。

网友:
这么有钱还这么扣,这东西关乎安全吧

网友A:
涉及安全的、进过水的板子都不能帮忙修!
涉及安全的不多说,自己感觉。
进过水的板子,现在是这个过孔坏,过几天又一个,会砸你的招牌(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涉及安全的、进过水的板子都不能帮忙修!
涉及安全的不多说,自己感觉。
进过水的板子,现在是这个过孔坏, ...

现在电梯直接下坠的应该不多,保护功能很完善。直接报错,停止运行。

网友:
勤俭是好事,但有安全法规和相关规程,真的要好好的斟酌。本人在单位的工作有一部分是负责物业管理,深知电梯维保水深:比如说电梯楼层的控制板,维保公司包工包料是深水宝的N倍,自己有动手能力无非就是下单、拆装控制板、一一对应接线,但真的不敢自己换。

网友:
伟云兄真是样样精通啊,一点建议电梯类的东西还是轻易别碰,那怕一个及简单的故障,修好了不落好,修完了以后万一出现安全问题脱不了关系,就算跟自己无关也说不清,所谓受累不讨好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就像工厂里的设备能修也别管,让厂家售后来修,因为咱们作为一个个体担不起这个责任~

楼主:
听取大家意见,下次坚决不修了,直接回绝

网友B:
称重器,换个名字可以卖这么贵,确定不是个接近开关?

网友:
确实,这类东西都是厂家维护的,需要专业资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称重器,换个名字可以卖这么贵,确定不是个接近开关?

我也想这么说  但是感觉应该是个霍尔或者电磁感应的 配合缓冲弹簧实现称重   重量超过拉长弹簧--距离增加

网友:
这个品牌的电梯非常容易出小问题。

网友:
技术没的说,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电梯这东西属于特种设备,貌似不能随随便便维修,得有XX资质才行。
还有就是这些东西让不让修,有些设备是只换不修,坏了就报废的属性。
咱们修是没问题,技术水平甚至比厂家还好,但是就怕出事,一旦出事,现在都喜欢一查到底,搞不好没资质维修就要担责任,真扣到头上了极其恶心。

网友:
电梯这东西属于特种设备
也就是不出事 你挣了点维修电路板的钱  别个老板省了大钱
但是出事情了 追责起来就不好说了

网友C:
CAN通讯的接近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N通讯的接近开关

真不清楚,因为我没拆开看

网友:
修好叫维保去装

网友:
到时候出事故你维修的不担责?都包租婆了,几千元钱都舍不得?这得多抠门